[問題求助] GBDW1-VERB.D小主機不能開機,顯示問題求助

楼主(2024-07-01):
我有一臺小主機,現在的問題是,在一次突然斷電后,就不能正常開機了,通電后主機指示燈就一閃一閃的,視頻接口無顯示,我用萬用表測量了各部分的電壓,基本都正常,重新刷了BIOS后,依然沒有解決,BIOS文件原機有可能已損壞,並沒找到合適的文件,現在如把BIOS芯片拆了,機器可以正常開機和關機,但無顯示,裝上芯片后,鄧就一閃一閃的,有大佬能解決嗎,或者有一份原機的BIOS文件,我試一下,感謝了,機器的板號是GBDW1-VERB.D。

楼主:
感謝大佬 告知下具體應該怎麽解決

网友A:
上电后电源灯三秒左右闪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8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电源灯三秒左右闪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815-1-1.html

感謝大佬的回復,我先逛下論壇,積攢一下積分,然後下載,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电源灯三秒左右闪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815-1-1.html

感謝大佬的回復,我先逛下論壇,積攢一下積分,然後下載,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大佬的回復,我先逛下論壇,積攢一下積分,然後下載,非常感謝。

感謝您發送的網盤,但大陸的網絡環境無法正常使用,但還是感謝您的分享,如果有可能幫我發下郵箱可以嗎?萬分感謝,後臺沒法給你發信息只能在這裏回復了,感謝了 郵箱地址851523668@qq.com,如果方便的話我想要原機的和您修改過的兩個BIOS文件 我試試有什麽不同,再次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电源灯三秒左右闪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815-1-1.html

謝獅子大 我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