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K BIOS

楼主(2024-07-02):
1. WIN7 INTE-i7 ASUS B85-K BIOS 已經更新,但是每次開機要選SSD系統碟,才能開啟

2. 開機選單一按就開機,也沒F10儲存的時間。

3.進階選單的硬碟資訊,也沒得儲存

4.啟動選單

請問大家要怎麼設定,謝謝!

楼主:
以前監視器掛在電腦,很少關機.也沒遇過要按開機選單,現在電腦沒有裝監視器(送出了),晚上會關機,才發現這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監視器掛在電腦,很少關機.也沒遇過要按開機選單,現在電腦沒有裝監視器(送出了),晚上會關機,才發現 ...

檢查CR2032是否有電(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CR2032是否有電(3V)?

之前已關閉更新,後來安裝big619大給的;PC-cillin2022雲端版20241231前啟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622-1-1.html
防毒軟體。前幾天發現怪怪的,發現被裝了kb971033,刪除後重新驗證序號,使用正常,卻發現開機問題,檢查電池,完全沒電,有換新,開機後有跳出視窗,對準網路時間,從此後就時好時怪怪。

剛拆下量3.1v,裝上開機.跑出修復.....還原,開機後時間過慢,用工具卻無法同步網路時間,現在用手動才正常上來。

剛剛去看電腦管理,服務被關了,啟動後加登錄檔,關機重開,還是一樣要點開機硬碟。

网友B:
有張ASUS FM2 主機板是類似UI的,參考圖片

网友:
手邊ASUS P8B75-M,是一樣的bios介面,
同樣也是開機選單一按就開機,
但下次開機就不用再重新選擇,
會自動記憶前次設定,不需按F10儲存,
(除非CR2032沒電,且AC斷電,才會無法記憶設定)

网友C:
應該還是ASUS的老問題!CR2032電池座接觸不良
設定沒問題的話檢查一下吧!

楼主:
這個硬碟不是開機碟,已經改s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還是ASUS的老問題!CR2032電池座接觸不良
設定沒問題的話檢查一下吧!

三用電表.黑筆接外殼,紅筆接電池座+,有阻值.沒有接觸不良,而且取下電池開機,日期會回到2009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用電表.黑筆接外殼,紅筆接電池座+,有阻值.沒有接觸不良,而且取下電池開機,日期會回到2009年。 ...

選BOOT
然後往下移
Boot Option#1 選開機碟
如果沒有出現!
在Hard Drive BBS Priorities 裡設定優先順序。

然後F10儲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選BOOT
然後往下移
Boot Option#1 選開機碟

謝謝您!找到BOOT了,已經完美解決,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張ASUS FM2 主機板是類似UI的,參考圖片

這個就是了,之前沒看懂,很少碰BIOS,全用回收的電腦,重灌就解決了,BIOS只知道鍵盤操作,原來還可滾輪,難怪找不到,謝謝!感恩~~~

不過經歷這次.也學會很多技巧,之前上天對我太好,太順利了,真的要遇到問題才會進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