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又来求助了,关于一台小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24-07-04):
  因为是山东省的,上一篇帖子把输入法改成繁体,发现写完后自己好多都看不懂,所以这次干脆就用简体字了,各位大佬如有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告知我,事情是这样的:
  上次有一台小主机,由于突然断电导致机器无法开机,具体故障是这样的,插电后机器唯一的指示灯就亮了,然后三秒左右,就灭,然后反复,差不多四五次后,指示灯常亮,用表测试常亮后的主机功耗在9W左右,是正常使用过程中的功耗,但屏幕无法点亮,各部分硬件都没反应,一开始我以为是BIOS问题,所以在论坛求助,并得到了狮子鱼大佬的帮助,给我发送了BIOS文件,再次对大佬的帮助表示感谢,但刷机后情况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我本身对电脑维修是属于小白层次的,通过论坛上文章学习,并仔细测量了各个元器件发现有一个丝印为M3052M  535 59E 的元器件多个脚短路,其他同型号的元器件并不短路,请大佬指点一下是不是这个器件的问题,或者给予我新的排查方向,然后在淘宝搜索这个元器件发现M3052M后面的数字和原机器上的不一样,不知能不能通用,对于这个器件基本一无所知,以及各脚位定义也查不到资料。求助大佬。

按图中我标示的脚位测量,,4脚对其他几个脚都是联通短路状态

网友: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63/1/QM3052M6.html
通用的
遇到有问题的就先拆下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