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W2220H畫面偶爾變暗

楼主(2024-07-05):
這螢幕有時暗左邊再關有時右邊再開有時兩邊暗,如果是燈條應該不是這樣!
裡面只有兩塊PCB板
紅色圈起來不部份顏色發黑

電容也都沒凸,
翻過來對應G1084穩壓IC有沒可能是這一顆IC出問題?
另一塊板子看起來好好的,電容也沒凸

网友A:
我也用這台,倒數第二張PCB改用『萬用驅動板』裝上就可回春了!

注意正負極與接腳定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這台,倒數第二張PCB改用『萬用驅動板』裝上就可回春了!

注意正負極與接腳定義即可~ ...

倒數第二張是背光板嗎?是哪個元件可能掛了?

萬用驅動板還要去對岸淘

這台幾乎沒殘值。換換元件就好。

网友:
電容更換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數第二張是背光板嗎?是哪個元件可能掛了?

萬用驅動板還要去對岸淘

wet大提供的資料,賣家有現貨可買。

萬用 LED 升壓板 恒流板

楼主:
220u測量剩209u,其他兩顆容質差不多,換了後有比原來好很多,左下角有點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