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CS-A32C2+冷氣無法制冷 維修

楼主(2024-07-05):
國際牌+CS-A32C2+冷氣無法制冷 維修

事由:冷氣無法制冷
廠牌:Panasonic
型號:CS-A32C2
工作年齡:約16年

一開始以為只是冷氣太髒所引起的問題

清潔後

狀況依舊

拆開外蓋,觀察運轉狀況
馬上就把焦點鎖定在這兩個電容上

請教 海馬前輩
感謝晚上休息時間也費心指導

到原廠服務處 詢問零件
都已停產,無法提供服務

海馬老大 也很有經驗
跟我說要去找冷凍材料行找零件

將零件 都替換上

復機測試 正常

殘念,室內機蓋裝回去時,卡榫斷裂,所幸往後就都不蓋了

約莫享受了10天的生活,冷氣又故障了

這次確認問題點在風扇馬達

測試風扇卡卡,再要維修費用了

再次詢問維修中心,公司也再次表示無零件可供更換,也無替代品可使用,只好靠自己了。公司表示感到深深的抱歉。

首要任務,先把馬達拆下

遇到麻煩,
此螺絲滑牙+卡很緊=拆不下來

費了十牛三虎,加上一隻螞蟻的力量

帶著拆下的馬達&風扇
四處找替代的馬達

找到替代品,W數大了10W

先跟風扇組裝,很可以唷

馬達安裝

風扇復原。

完工

网友A:
沒有問
散熱馬達 卡卡的 聲音會比較大聲
那是培林壞掉  能單獨換培林
將馬達旁邊卡榫 撥開就能換培林了
如果卡榫斷了也沒差  只要重新蓋好 靠支架螺絲固定即可

网友B:
海馬大非常熱心,讚

覺得清潔方面也可以請教 再確實一點,提高效率更省能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問
散熱馬達 卡卡的 聲音會比較大聲
那是培林壞掉  能單獨換培林

是,我也想說 培林 換掉 就可以了。
我馬達也還留著。
我再想辦法拆開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馬大非常熱心,讚

覺得清潔方面也可以請教 再確實一點,提高效率更省能源 ...

是唷!!
清潔還不夠確實。
後續陸陸續續清^^

网友:
拆螺絲可以先順時針轉緊一點點~就一點點~
再逆時針轉鬆~
就會比較容易轉鬆~

使用電動衝擊起子機~
也是如此~
個人經驗~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唷!!
清潔還不夠確實。
後續陸陸續續清^^

自己清潔。這樣可以了
除非拆洗  整機分解  冷凝器用藥水洗  藥水洗後ㄧ定要徹底將藥水洗淨  不然會傷到冷凝器。

网友C:
兩個電容的 工作環境 有震動
應當給予固定  電容 還有線本身的重力慣性震動
會造成 接頭夾持力鬆脫

网友D:
好奇請教一下, 為什麼一開始風扇不轉就鎖定電容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奇請教一下, 為什麼一開始風扇不轉就鎖定電容呢 ?

這是定頻機種
外機只有壓縮機 散熱馬達 繼電器(有的沒有)
壓縮機有動作了 而散熱馬達不動
一定從最便宜的物件(電容)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個電容的 工作環境 有震動
應當給予固定  電容 還有線本身的重力慣性震動
會造成 接頭夾持力鬆脫 ...

有的
我是有用束帶把電容固定住的
只是...忘了拍^^

网友:
強烈建議馬達基座更換或防鏽處理,銹成這樣,難保再撐2年,到時基座斷,造成扇葉斷裂或卡住導致馬達故障,則您的維修都白費。

网友E:
這段電線建議用黑色套管包覆保護,電線靠近鋁鰭片,馬達振動時可能導致電線跟鋁鰭片磨擦造成破損而電線短路,進而損壞馬達。別小看鋁鰭片,它可是利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段電線建議用黑色套管包覆保護,電線靠近鋁鰭片,馬達振動時可能導致電線跟鋁鰭片磨擦造成破損而電線短 ...

確實,
對於這線路中間有裸露的部份,我也懷疑過。
原本,我也是想要再加裝保護套,保護線路,

但是,觀察舊的馬達安裝方式,即按照此法。

所以,最後我還是保留原本作法。(雖然我也覺得不妥)

不知道,廠商 為什麼保護套,不要一做到底,要留一段空白的。
不知何緣故??

网友F:
光是這種天氣要出去拆外機就要給一個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光是這種天氣要出去拆外機就要給一個讚。

那我們這些做工仔(裝外機) 能打幾個讚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我們這些做工仔(裝外機) 能打幾個讚 ?

你們是專業的,身體早已習慣這種炎熱天氣,一般人不見得有辦法。
你們也是賺辛苦錢,不然我們也不會裝冷氣,所以........都要按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是這種天氣要出去拆外機就要給一個讚。

看這文章,雖然短短的幾張圖
但是,我卻已經花了兩周的維修時間。
跟原廠的  技術/客服  溝通、討論。

但最後的最後,還是只能自己動手。

每次處理確認問題後,內褲都濕了。

檢查外機濕了還沒關西,等到晚上睡覺,都可以游泳了^^

維修後這幾天,很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們是專業的,身體早已習慣這種炎熱天氣,一般人不見得有辦法。
你們也是賺辛苦錢,不然我們也不會裝冷 ...

原來 海馬 老大
是冷氣 業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確實,
對於這線路中間有裸露的部份,我也懷疑過。
原本,我也是想要再加裝保護套,保護線路,

原因就是要排水.水會積在裡面.就會絕緣不良.你注意看室外機風扇馬達也有排水洞.我猜的.

网友:
螺絲牙很緊,拆不下來,

建議: 螺絲噴點潤滑油再拆 (ex: WD40),
看discovery修車節目,裡面的技師都是這麼干,

實際操作幾次,果然,拆螺絲難度下降不只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 海馬 老大
是冷氣 業主^^

小弟 不是 冷氣業主
是裝冷氣的工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沒有問
散熱馬達 卡卡的 聲音會比較大聲
那是培林壞掉  能單獨換培林

現今
連報修都很少業者要作檢測維修
更別提要拆件作細部標靶治療了
換培林只能變成是DIY的業餘興趣選項

蠻好奇
坊間為甚麼維修都變成非常之少了
即便業主允許花一半購機成本維修
廠商也都不願意作維修,大多建議汰換裝新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因就是要排水.水會積在裡面.就會絕緣不良.你注意看室外機風扇馬達也有排水洞.我猜的. ...

喔喔...對唷!!

馬達本體,
有個洞,我有注意到。而且安裝馬達的時候,洞口是朝下安裝。

馬達線路,
保護套 卡著線路的位置,剛好讓保護套內若有水氣時,可以自行排出(滴出),避免線路浸泡在水中。

依這兩點考量,想想真的很有道理唷。

我就是怕我不知道原委,所以我就按原本的安裝方式安裝。怕弄巧成拙了。

這論點,很有經驗唷!!感謝指導,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現今
連報修都很少業者要作檢測維修
更別提要拆件作細部標靶治療了

我在跟原廠客服對應中

我也發現,對於維修這部份,所要索取的費用

對於公司而言真的難收取

費用收少了,人員成本不划算。

[維修狀況] 方案2
人員出勤+檢修時間+零件+人工 =>若查修出來是個小零件,這該收多少呢?

[沒冷媒的說法/或室外機要整體更換] 方案2
人員出勤+檢修時間+零件+人工 =>這工程比較浩大,可以收比較多的費用。

相權衡利弊之下,對於公司而言,都會把狀況說的嚴重一點,爭取最大利益。

這也是人之常情。畢竟 大家都要出來討生活的。
所以能自己動手,就自己來,發揮 痞酷 精神^^
修好了,成就感 滿滿。

再次感謝 海馬 老大的指導^^
不然這棵馬達,我還真的不知道該從何找起。這一拖三拖,恐怕夏天就過了

网友G:
現在空調這行業很缺人
技術很好又很懂的更少
我目前工作是保養冰水主機.去年主機出問題.找不到人修.因為是很老的機器.年輕師傅看多沒看過.老師傅又沒空.
冰水主機維修是業主的責任.費用當然也是要業主出.
最後開兩台主機.光電費就多幾十萬.
沒辦法只好我下去修.最後修好了.
隔年業主換了包商.
想想我好像做錯了.應該讓業主換主機.這主機三十幾年.何時會壞.沒人敢保證.又會修的人年齡都很大都到退休年齡了.
現在年輕人都看數位式電腦的機器.這種傳統負壓離心機跟本不懂.外面當然學新機器.學傳統沒錢賺.因為台灣應該只剩六台.也早該淘汰了.
業主因為跟新整個工程要兩千萬.所以就一直拖.不更新能省更多賺更多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現在空調這行業很缺人
技術很好又很懂的更少
我目前工作是保養冰水主機.去年主機出問題.找不到人修.因為是 ...

是的,
在技術領域專研,枯燥+孤獨+煩心
整天面對 系統 & 程式碼 & 控制器
現在年輕人真的很難像20年前的老師傅 刻苦耐勞了
都只想要在服務業 端盤子 調飲料 或是 做YT直播

現在技術領域真的越來越少人專研了

遙想...20年前的 前輩們
真的很強很厲害,技術一流。
向老師父們致敬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這是定頻機種
外機只有壓縮機 散熱馬達 繼電器(有的沒有)
壓縮機有動作了 而散熱馬達不動

請問風扇馬達轉一陣子又停機的原因,小弟經驗起動電容衰退症狀是慢轉或不轉,合併有馬達明顯振動及高溫

還沒遇到馬達轉一陣子又停轉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請問風扇馬達轉一陣子又停機的原因,小弟經驗起動電容衰退症狀是慢轉或不轉,合併有馬達明顯振動及高溫

最好是另開新帖發問 才不會造成本帖樓主困擾 也能多篇問題給網友參考

冷氣廠牌機型 ?
不知你的冷氣是變頻還是定頻機種 ?
是室內送電 還是 室外送電 ?
散熱馬達停轉時 壓縮機有無動作 ?
上面都關係著 判斷問題點

网友J:
P牌室內機有些機型 卡榫會斷是通病,我家的用沒幾年就斷了。
拿膠帶黏住兩邊,每次清洗濾網就要拆掉,完成後重新上新膠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P牌室內機有些機型 卡榫會斷是通病,我家的用沒幾年就斷了。
拿膠帶黏住兩邊,每次清洗濾網就要拆掉,完成 ...

我是直接 就不裝了
剛進房間就會看到黑色一坨在那邊(鰭片)

不過...我們技術派的
管的都只有實用性,外觀之類的...就算了吧!!

東西壞了,也沒辦法,
硬是黏上去,等哪一天,萬一掉下來砸到小朋友....
就...傷腦筋了

每個人狀況不同,都只能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跟原廠客服對應中

我也發現,對於維修這部份,所要索取的費用

服務部門本就是作為品牌保證用,維修問題做為回饋設計缺失,保證公司信譽,聽說半導體大廠 TEL 當年就是維修美國的半導體設備,被機台整的 不要不要的,經過多年的經驗設計出來的產品穩定!! 公司假如把維修定位為 顧客品質保固精神,這樣費用不會太高還要回過頭來盯著設計部門,這是雙贏的!!

网友:
又上了寶貴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