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如何更改大唐DA-168V伴唱機的選單?

楼主(2024-07-05):
網路搜尋說明是將硬碟內的MAINMENU.TXT檔打開,就可改成自己需要的選單名稱,
試了幾天,每次只要將選單內容改成自己希望的名稱,例如國語的國改成韓,就會整個亂掉,如圖二,
又試著把原始檔案的選單,隨意調換位置試試,顯示卻一切正常!
只要換自己想要的字就不行!?
有人知道哪個步驟錯了嗎?
感謝

檔內原始文字含英文如下↓↓↓

SONGMENU

\
國語
台語
英文
日語
客語
粵語
童謠
山地
其它
我的最愛

正常選單畫面

選單正常畫面

選單正常畫面

選單畫面錯亂

選單錯亂畫面

選單錯亂畫面

网友A:
可能是中文字編碼問題,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中文字編碼問題,我猜的.

這5個編碼我都另存試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5個編碼我都另存試過

會不會是Big5?

网友B:
可以用HEX editor 看看編碼。

有線上可用的編輯器,可直接單字編修,可惜無法顯示中文,只能直接修改Code
Hexed

網路上有不少HEX editor,可下載試試看。

Big5編碼 可用下面網站查詢
Big5 Code

网友C:
歌名、歌手也都有韓字,應該沒有字庫問題

網路上只抓到這張圖,看起來許多檔案都和字型、編碼有關

big2uni
uni2bi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HEX editor 看看編碼。

有線上可用的編輯器,可直接單字編修,可惜無法顯示中文,只能直接修改Code

下載了,沒用過編輯器,如何進行呢?

楼主:
正在學5樓大大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歌名、歌手也都有韓字,應該沒有字庫問題

網路上只抓到這張圖,看起來許多檔案都和字型、編碼有關

這是全部資料夾

今天又試把MAINMENU.TXT檔內選單第二行的字台語變更成國語同樣亂掉,改回台語就正常,實在搞不懂是啥問題?
SONGMENU

\
國語
國語
英文
日語
客語
粵語
童謠
山地
其它
我的最愛

网友D:
會不會是文字的位置錯誤,導致顯示錯誤。
可以試著先改動一個字看看。

或是文字編輯器有添加甚麼字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文字的位置錯誤,導致顯示錯誤。
可以試著先改動一個字看看。

文字的位置沒有變動,連半形全形都試了
記事本的全部編碼都用了
大大請看9樓回文

网友D:
大唐 DA-168 伴唱機修改新增
痞酷網 https://bbs.pigoo.com/thread-32471-1-1.html
有痞友修改過DA-168

要不把檔案貼上來,讓其他人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唐 DA-168 伴唱機修改新增
痞酷網 https://bbs.pigoo.com/thread-32471-1-1.html
有痞友修改過DA-168

我是看痞友的文章,他N年沒更新了

楼主:
網址內是MAINMENU.TXT選單的檔案,請大大看一下,該如何更改才不會顯示錯亂
https://mega.nz/file/MmpzgAxb#ZjCRjToCGTe7Pny7PemOwMkcUxVRQjieuDpv9fElgnU

网友C:
看過後,覺得是

MAINMENU.TXT 改動後,某個檔案或許要有對應的地方要一起改

--
可以把目錄下面看得到的 TXT 都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過後,覺得是

MAINMENU.TXT 改動後,某個檔案或許要有對應的地方要一起改

感謝回覆,16樓是所有TXT的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HEX editor 看看編碼。

有線上可用的編輯器,可直接單字編修,可惜無法顯示中文,只能直接修改Code

請教編輯器如何使用?看到解碼就傻了!

网友E:
牛用 Ultraedit 開MAINMENU.TXT, 把 '國語' 全都置換成 '韓語'
您試試??

PS:
原始檔案的編碼, 應該是ANSI
用 筆記本(Notepad.exe)開啟檔案後, 再另存新檔時, 右下方就能看到原始檔案編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用 Ultraedit 開MAINMENU.TXT, 把 '國語' 全都置換成 '韓語'
您試試??

覆蓋原檔,裝回伴唱機顯示正常,超級高興

但我在Ultraedit開MAINMENU.TXT修改儲存

還是這亂掉的選單

請教大師我哪個步驟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覆蓋原檔,裝回伴唱機顯示正常,超級高興

我改的時候, 是用 "全部取代" 的方式!
不要只是改了前面的 國語, 但後面的 \國語 都沒改到!

您試試看!

网友:
那就暫時把 其他 ,全部取代成 韓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載了,沒用過編輯器,如何進行呢?

看來不是 Big5
中文字: 國
Big5碼:B0EA

資料儲存的話是先Low 後Hi,EA B0
看你的附圖 第一行最後兩個 Byte 明顯不同

楼主:
已成功修改選單!
修改前先備份原檔
修改方式例→修改主目錄任一選單→所有子目錄也要一起修改儲存
如需更換主目錄選單→刪除→所有子目錄也要一起刪除
增加自己喜歡的選單→子目錄日後可以自行添加內容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