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電扇電路故障求助

楼主(2024-07-06):
社區警衛室電扇故障 東元XA1201BR 沒有遙控器,電路板只有一個開關,警衛說開關平常按下去就會轉了,現在應該是開關故障.
我患了開關還是沒有任何動作,LED 都不動作!!

請問 這個 IC 是哪一家的呢?

感謝大家!!

网友:
晶振 455 先換看看  說不定有驚喜

网友:
依我慣例要會先說: 我討厭直接說電容的

但這個情況  真的是 那個電容
圖裡 那個電容225(與R2相併接)   照片裡右上 暗紅色那個大體積很顯眼的薄膜電容

塑膠/金屬薄膜 這類電容 是可以用 簡易數字電表有電容檔量測電容數值 確定好壞

若是練功  應該從 電源直流穩壓輸出 右上藍色區塊電路 C11/IC_Vcc 這點電壓  開始量測
背後意義如同 主機板檢測順序一定要先POWER 再來是CLOCK 最後才是RESET
這屬於通電工作  對很多人來說有點心障而不願意

A little Extra
另外1: 稍微 小結一下  但凡是維修看到  阻容降壓電路(右上藍色區塊)  特徵不用我說了吧
就先將 那個電容 列為頭號嫌犯

另外2: 電路板 右下ZD1 旁邊那個大號電阻 長期積熱使PCB 發黑

通常我若有處理到時 會順道 給予提高其與PCB 間距  加點義肢
懶的時候是扳高一下 盡盡人事  焊點重新補焊  純kimochi

楼主:
感謝大家!

更換一個455(手頭沒有455,用460代替),還是沒動作。

插電可以量出ZD1電壓為5.2伏,按下按鍵後因為電流過大就變低電壓,之後回復到5.2伏,Led都不會亮。使用電源供應5V按下按鈕前0.01A,按下按鈕後LED全亮,電流0.7安培我使用電源供應,這應該是異常,因為不可能這麼高,而且 LED 全亮也是異常!!

背面電路板已經 鏡反

電路補一條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機回覆,感謝大家! 更換一個455(手頭沒有455,用460代替),還是沒動作。插電可以量出ZD1電壓為5.2伏,按下 ...

依你的說明 那就是帶載能力不足

SIMON1016 大 說的 阻容降壓電路  暗紅色那個大體積的薄膜電容 跟 D1 後的那顆電容 換掉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的說明 那就是帶載能力不足

SIMON1016 大 說的 阻容降壓電路  暗紅色那個大體積的薄膜電容 跟 D1 後 ...

剛剛看了電路,使用電源供應,並且把 電阻 R7 R8 R9 拆了,電流在按下按鈕之後,電流跳到0.6A 然後發現 YL 8106 這顆微處理器"發燙"!! 我想應該是"掛了"!

网友:
電路板不要~
用 搖頭開關 ~ 但只有高速跟低速~

或者用萬能電風扇電腦板~

楼主:
現在狀況是 IC發燙!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狀況是 IC發燙!

那顆是MCU,裡面要燒錄程式才能用,
上網就算買顆同型號也不能用,
(裡面內容是空白的)
除非買台同型號來拆機殺肉,

7#的建議是對的!

网友B:
很久以前 我也遇上MCU, 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 走上改機之路

大概如下圖 棕紅線路是原機線路  MCU 換成正反器, 原按鍵開關 接到正反器CLK

功能選擇 只有按鍵 開與關, 固定只有 弱風L檔

-------------

有最粗暴的改法 弱風L檔  取消TRIAC  將其跳接直通  整個電路閹割 成了[插電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 我也遇上MCU, 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 走上改機之路

大概如下圖 棕紅線路是原機線路  MCU 換成正反 ...

感謝 SIMON 大的建議,真接使用波段開關也可以達成真是"創意"!!

网友:
直接改成3段機械式開關, 保證20年不壞

楼主:
感謝 大家的分享經驗,改機成功!!
線路圖

板子

成果

使用一個開關 一個波段開關

网友:
完成這風扇該有的功能,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大家的分享經驗,改機成功!!
線路圖

恭喜完修~又能回春了!!

定時若改用類似脫水機的定時機械開關或許是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