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43JA21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24-07-07):
請問各位先進,小弟首次嚐試維修液晶電視,過程如下:

1. 液晶電視開機時有聲無影有背光,Booting 後功率約為45W。

2. 量測邏輯板輸入電壓有12V。

3. 量測邏輯板VGHF電壓有12V。

4. 將右側面板排線拔掉後左側面板就有畫面輸出了,並且邏輯板VGHF電壓有29.7V輸出,Booting 後功率約為35W。

5. 將左側面板排線插回去,拔掉右側面板排線後即回復沒有畫面,邏輯板VGHF電壓又掉到12V,Booting 後功率約為25W。

請問這現象是否就是面板故障,無維修價值了呢?

网友A:
量一下左側面版上的貼片電容有沒有短路~
有就扣掉那個電容~
沒有就GG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113-1-1.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左側面版上的貼片電容有沒有短路~
有就扣掉那個電容~
沒有就GG了~

感謝您的指導,在此之前我已將貼片電容量過數次,確認沒有短路,
看來最終就只好以殘念收場了。

謝謝。

楼主:
在之前我已對該貼片電容量過數次了,
完全沒有短路的跡象,
看來只能以失望收場了,
感謝您的指導,謝謝。

网友B:
此機通病10台壞11台的面板壞通病  呵呵 可以斷Y法處裡 但用不久啦 除非要技改邏輯版 可撐久一點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機通病10台壞11台的面板壞通病  呵呵 可以斷Y法處裡 但用不久啦 除非要技改邏輯版 可撐久一點 哈 ...

感謝快樂大大的指導,
在經過一陣摸索學習之後總算對「斷Y法」有了一些瞭解,
先對軟排進行「貼膜斷Y」,原來消失的那一半畫面終於恢復了,
目前先處理至此,接下來準備淘一塊技改邏輯板回來讓它可以再撐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