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CO M3 不開機的手機贈送

楼主(2024-07-07):
POCO M3 不開機的手機贈送 之前買來的備品 很少使用 後來給妹妹使用發生充電問題
本來是充不飽 前幾天充飽之後就無法開機 查詢好像是充電晶片空焊
由我決定贈送給誰 會選擇對論壇有貢獻的
高雄市岡山自取或是露天下標 70元

网友:
我排隊.我有一隻一樣型號的最近也不太正常.看看2隻能否拚成1隻可以用的.謝謝!!!   要寄送.無法自取.看要在哪裡拍下都ok

网友A:
排隊,

剛查過了, 這支通病就是充電芯片虛焊,
必須拆下芯片, 重新植球再回焊,

网友:
路過~

通病充電IC~PMI632 虛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隊,

剛查過了, 這支通病就是充電芯片虛焊,

這個看網路是要值球重焊 讓您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看網路是要值球重焊 讓您試試

已拍下, 感謝慷慨贈送

网友A:
感謝hsinyi 兄,
物品已收到, 有空再來拆機重植, 剛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hsinyi 兄,
物品已收到, 有空再來拆機重植, 剛溫!

只能說: 我搞砸了 XD

拆芯片時,一切順利,
拖平焊盤時,卻不慎拖掉一個焊盤(左上三,pin 3,SYS OK),

飛線補點過程中又掉了左上四(pin 4, NC空點),

原本用了0.03mm漆包線補好斷點,回頭拿筆刀切斷漆包線時,
不小心拉扯漆包線,整條跑線扯下,
沒有點位圖,斷掉的線再也補不回來,

杯具現場照

PMI632 pinout圖

打算等拍賣有便宜故障機時,
再買支回來復活,

話說,飛這種0.03mm漆包線,
就算有HDMI顯微鏡,難度依舊是超高,
線夾起來,小到肉眼看不見,
焊好之後,要打圈固定,也是超難,漆包線根本不聽使喚,

改用現在新出的"補點焊片",也沒比較簡單,
焊片撕下來,變成彎彎曲曲,沒法平放在焊盤上,
(真不知bilibil站和youtube那些補焊盤影片,是如何輕鬆把焊盤鋪平補上的?)

猜想,鑷子可能也是關鍵之一,
下次淘寶要來敗號稱"指紋飛線專用鑷子"惹

网友B:
網路上有啊,零件位置圖、電路圖

SYSOK 連到  R1207 →  U1200(另一面)

剛好 R1207 在同一面,不然就得飛另一面
(R1207也得打阻值,要看哪一邊才是連到焊點,說不定不會像圖片那樣剛好在左邊
但其實也沒差,那是 0R電阻

PIN3 也正好在邊緣,也比較好飛吧?從右邊飛過來折個角度

如果在中心位置,焊點之間太接近,不好飛線,綠油也不好蓋

所以還是有機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有啊,零件位置圖、電路圖

SYSOK 連到  R1207 →  U1200(另一面)

感謝大俠相助,
已用電表打阻值確認,SYSOK_PMI就是您圖所畫位置,

肉眼看,整個區域超小,
若放到顯微鏡下,應該會好很多,

待補充裝備繼續戰,若順利完修會來分享維修文,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俠相助,
已用電表打阻值確認,SYSOK_PMI就是您圖所畫位置,

加油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天方夜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油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天方夜譚

Dear hsinyi兄,

     我會繼續努力嘗試修好它的,
這兩周已經練會用鑷子飛線0.03mm打圈補焊盤的技巧,

目前正在採購主板夾具,
(這手機主板太小太輕,必須夾具固定,較好施工)
近期會再嘗試修復這手機,
有後續定會上來分享,

很久之前你贈送的MSI N750Ti ,也輾轉到我手上修復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282-1-1.html
感謝您的慷慨贈送,3Q~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俠相助,
已用電表打阻值確認,SYSOK_PMI就是您圖所畫位置,

淘寶了新裝備: "異形手機主板夾具",

--
"指紋飛線鑷子",幾經考慮後沒買,
公司實驗室助理有拿來借我試用,
我發現"指紋飛線鑷子"標榜"鈦合金,重量輕,張力小",

把之前買的精密鑷子,套上橡皮筋,降低張力,縮小它的張開幅度,
可模擬"指紋飛線鑷子" 80%的手感,(重量輕沒法模擬,)

以下是我用精密鑷子,套上橡皮筋,飛線補上的焊盤,
0.03mm漆包線,飛線如9# 楊大俠所提示路徑,

--
IC今晚已用風槍回焊,再找時間組裝試試能否開機

補充內容 (2024-8-29 11:15 PM):
真桑心, 裝回後,
依然無反應,沒有充電電流,
準備找時間再重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