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開機後畫面出現小框

楼主(2024-07-08):
請教各位大大,我在上網查旅遊資料PDF檔無法看,我隨後上網找了PDF軟體,結果重開機後電腦畫面就出現小框,安裝也失敗,PDF仍無法看,請問要如何消除該小框。
請各位大大協助

网友:
安裝了麼軟體, 就去移除什麼軟體..
Win10: 開始\設定\應用程式

PS:
McAfee Security Scan Plus (SSScheduler.exe) 啟動程式項目是一種正常需保留的程式。 所謂"正常需保留的程式"意思是指該啟動程式項目應該要保留並允許執行,否則一旦刪除或關閉或停用它,可能會破壞現有系統功能或者影響特定程式的使用。

网友:
你的貼圖違規了
趕緊去修改

我想應該安裝了不該安裝的程式
中毒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