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DV 攝影機_Panasonic デジタルビデオカメラ NV-GS100(請益)

楼主(2024-07-09):
松下 DV 攝影機_Panasonic デジタルビデオカメラ NV-GS100(2014年日本原廠機)

NV-GS100.PDF   說明書檔案:20.1MB(需要一點時間開啟)

多年前還在使用的 MINI 5Pin USB → IEEEE1934 傳輸線不見了

最近在沒屋頂買到的傳輸線 MINI 4Pin USB → IEEE1394

這 2 條傳輸線的 MINI 頭不一樣,因此無法轉錄,我的攝影機 USB 插孔如下圖

使用轉錄的電腦是 Win 10版本.IEEE1394擷取卡.還有威力導演

請教先進前輩.有沒有哪位擁有或者找得到我所說明的這條傳輸線呢?

如下圖

亦或是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擷錄影像呢?

上個月拍了 1 個小時的帶子,現在傷腦筋無法轉錄下來.

网友A:
DV應該有直接 TO TV(AV)功能 ,用AV轉HDMI想辦法。

网友B:
要用 DV 端子(圖17)比 USB 端快速且穩定的多,缺點是電腦要有火線卡 1394 介面才行。

傳輸線也要用這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 DV 端子(圖17)比 USB 端快速且穩定的多,缺點是電腦要有火線卡 1394 介面才行。

感謝 duke83大

目前市面上找得到的傳輸線

都是跟您  PO  出來的那一條線一樣

我的攝影機上面的 "映像入出力"插孔,跟你圖示中 "17" 的插孔不一樣

我的插孔是mini 5Pin 公 插頭

市面上找得到的都是 "小 4 P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應該有直接 TO TV(AV)功能 ,用AV轉HDMI想辦法。

DV透過傳輸線, 是直接數位訊號..
最少能直接讀到720*480 RAW

DV透過AV, 是類比又再轉數位..
效果.. 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duke83大

目前市面上找得到的傳輸線

貼一下你的映像入出力照片,讓大家看一下那個 iDV 插頭哪裡不一樣。

楼主:
附上這台攝影機說明書第 14 頁,本體與電腦連接圖

並合併加上 2 張說明圖

圖 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這台攝影機說明書第 14 頁,本體與電腦連接圖

並合併加上 2 張說明圖

那是 USB 端子,1394 不是插這裡。
請接這裡。

楼主:
我在尋找的是 " 1# " 裡面,下方那張圖

IEEE 1394 傳輸線的那 2 個插頭要一致

才有辦法透過 1394 擷取卡擷錄

网友:
市面上沒有 1394 轉 mini USB 5P 的線,兩種規格的頻寬與格式不同沒辦法直接轉。
1394 有大小頭之分,大頭就接 PC 小頭就接 DV,這很簡單啊!

楼主:
我的 USB 端子插頭,需要跟下方這張圖一樣

圖 四

攝影機本體上面的 USB 插孔如下圖

圖 五

至於 IEEE1394 擴充卡,插在我的桌上型電腦內的擴充槽上

网友:
再不懂我也幫不上忙了!

楼主:
再次向 deke83大您說明

您圖上的 17 號插孔,就是我下方這張圖的 18 號插孔

也就是我在 11# 圖 五 那張圖片的插孔

圖 六

還是說我一直都搞錯位置呢?

如果是的話.還請 deke83 大見諒.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 USB 端子插頭,需要跟下方這張圖一樣

圖 四

首先,
NV-GS400當初配的USB Cable, 應該是VFA0397
而這條線, 應該就只是 Mini USB(公) 轉 USB Type A(公)
手冊: 第7頁
參考: https://www.amazon.com/-/zh_TW/49308/dp/B01M8L4Z5I
Mini USB 4P 和 Mini USB 5P, 應該是一樣的..
有一支ID腳, 一般是沒作用的..

您拿的線應該是1394小頭吧??
所以, 您確定找不到的線是 Mini USB(公) 轉 1394??

再來,
如果NV-GS400要用1394讀DV, 那應該是要插DV端子
手冊: 第8頁, 標示17的位置

除非...
您把手冊貼錯了... 討論才會對不上頻..
您貼了  NV-GS400 的手冊連結,但打開後是 NV-GS100K 的檔案??

或者, 您只是還沒找到1394/DV的插孔而己..

NV-GS400K: https://dl-ctlg.panasonic.com/jp/manual/nv/nv_gs400k.pdf
NV-GS100K: https://dl-ctlg.panasonic.com/jp/manual/nv/nv_gs100k.pdf
這兩種型號的DV孔(1394)都在目鏡的右下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向 deke83大您說明

您圖上的 17 號插孔,就是我下方這張圖的 18 號插孔

標題型號與內文貼的手冊連結對不上我不知道也管不了只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只知道所有市面上的 DV 攝影機上頭同時都有具有 USB 與 DV 端子,你在機器上都找不到  DV 端子我們也都沒辦法了。

楼主:
感謝 dcstudio 大糾錯.

我想請益討論的是 " NV-GS100K "

卻把標題下錯了.標題下到 "  NV-GS400  "

在此向大眾痞友們致上十二萬分的歉意

對不起大家了

VFA0397 這條傳輸線我有.(日本朋友上個禮拜寄來給我的)

Mini USB(公) 插在 NV-GS400 本體

USB Type A(公) 插在桌機電腦的 USB 孔

電腦無法識別 DV 攝影機.電腦沒有反應

网友:
不如這樣吧 請補拍一張DV實物照 如12# 紅字部位
目鏡的右下方  有無DV孔(1394) 就明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dcstudio 大糾錯.

我想請益討論的是 " NV-GS100K "

只要搞對方向, 就能離答案更進一步了!!

另外...
透過USB連接時.. 是不是只能讀到SD卡內的資料?

當年的DV, 好像可以選擇錄到DV帶或是SD卡上..
映象中... DV帶是沒辨法透過USB讀取的...

网友:
個人看法 :

Q : "電腦無法識別 DV 攝影機.電腦沒有反應"
A : 有換新電腦或新版作業系統嗎 ?
     USB 或 1394電腦週邊 ,都要灌驅動程式的,沒灌驅動狀態下,電腦是認不得週邊的,當然也就連不上認不到。
     有時,作業系統有內建一些通用的驅動,若相容,自然就不必特別找驅動程式灌。
     但老週邊一般早停產了,要看後續原開發商有沒有繼續提供新驅動可更新對應新作業系統,否則設備只能吃灰了。
     老週邊廠商沒出新驅動程式支援近期作業系統

     電腦連不上問題,可由硬體管理員中,看看該硬體項目是否出現驚嘆號,或有新硬體沒驅動出現問號,

     如下圖,手上有部 Panasonic PV-GS70D,但沒Win7新驅動程式可更新,電腦就無法連接上,數據傳輸功能即無法使用。
    沒有驅動程式可安裝,裝置管理員出現驚嘆號 或 問號,顯示區棟連接失敗。

    如下圖,驅動程式安裝,正常識別硬體

另外
USB 和1394 兩種介面通訊協議與規格不同,沒有那種USB 轉1394的線或接頭這種東西。
一碼歸一碼,互不相干

您機器上有USB 和1394 兩種介面,都可單獨透過這兩界面連接線,連接上PC,(一次只能接上一條)
USB就這種線

對應這孔

1394就這種線
對應這孔

网友C:
更正一下19樓 #19
沒有USB轉1394之個人認知

可能是見識不足。樓上說出沒有這東西 "USB轉1394"
搜個網頁
看到有類似這樣的商品,打破了個人認知
實際能不能讓樓主用,小弟未知,(不知該產品pin腳接線定義,關於這點,須讓版上前輩釋疑了)

1394線 USB轉1394 4P 連接線 DV機用數據線 適用于老款索尼相機等 1-1394線 USB轉1394 4P 連接線 DV機用數據線  2-1394線 USB轉1394 4P 連接線 DV機用數據線

-頻道連接線 1394 Firewire USB AM 轉 6P線USB轉1394聲卡連接 轉換接頭
2-頻道連接線 1394 Firewire USB AM 轉 6P線USB轉1394聲卡連接
3-頻道連接線 1394 Firewire USB AM 轉 6P線USB轉1394聲卡連接
4-頻道連接線 1394 Firewire USB AM 轉 6P線USB轉1394聲卡連接
5-頻道連接線 1394 Firewire USB AM 轉 6P線USB轉1394聲卡連接
1-頻道連接線 1394 Firewire USB AM 轉 6P線USB轉1394聲卡連接

网友:
說明書打開是 GS100K 沒錯,機背的 17 DV孔、就買3樓那條線就好了

樓主一直重覆側邊的 18 MINI USB插孔...

電腦 → DV 使用1394連線後,DV錄影鍵的轉盤 要切到 再生模式

网友:
我看過的1394 傳輸線就只有兩頭都1394。
那個DV 的小頭以前我有台Nikon 數位相機的連接線好像就是這種,它的另一頭就是USB A,可充電也可以連接電腦。

大家的意思應該是雖然DV 攝影機上有Mini USB的插座,但是不能連接裝1394 卡的電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19樓 #19
沒有USB轉1394之個人認知

不要亂買又亂接,這裡有討論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77&t=1093916,機器搞燒掉賣家頂多退貨是不會理賠的。

的確有這種 USB A 公頭對 1394 ˋ4P 的傳輸線,其原因是某些時代某些廠牌看上其體積小拿來應用但內部卻不是 1394 可能是 USB 也可能是影音訊號。

也沒有樓主說的 1394 6P 對 mini USB 5P 的線。

楼主:
圖  一中的1.2.3插孔, 就是說明書上面的18.19.20插孔

楼主:
19#  ericchou 大的傳輸線我有一條(日本朋友上個星期寄過來給我的)

我也有連接到  Win 10 電腦.選擇鈕切換到再生(播放)位置.開開關關試了好幾次.連 "其他裝置" 都無法識別.

DV 播放

网友B:
這個綠色框框的蓋子樓主打開了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個綠色框框的蓋子樓主打開了嗎?

牛猜.. 接下來的問題會是... DV帶要怎麼讀..
之前, 牛是用Enosoft DV Processor把DV帶讀成RAW檔(.D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牛猜.. 接下來的問題會是... DV帶要怎麼讀..
之前, 牛是用Enosoft DV Processor把DV帶讀成RAW檔(.DV) ...

你怎麼知道這真是我現在的問題,我還有十幾卷家庭的影片紀錄 DV 帶但是手邊沒有機器可以播放。
曾經想過去找台台式播放機,但還要花幾倍的時間去轉換、編輯與儲存影像。
可能是我現在還不夠老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回憶這些以前的影片,或是乾脆花錢給人家轉片比較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怎麼知道這真是我現在的問題,我還有十幾卷家庭的影片紀錄 DV 帶但是手邊沒有機器可以播放。
曾經想過 ...

讀成RAW檔, 要花的是1:1的時間啊..
但不論如何... 先讀出來再說...

以前.. 硬碟不夠大... 還有藉口... (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讀成RAW檔, 要花的是1:1的時間啊..
但不論如何... 先讀出來再說...

先來去問朋友還有沒有這類的機器能夠撿,照理說這些跑帶子的機器應該都淘汰停用了。
家用的機器我沒興趣,至少要下面這種等級的。
用料與內部機構空間都比較好,不容易故障也比較好修,如果有兩台還能直接對剪不用轉檔,直接使用 DV 帶長時間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綠色框框的蓋子樓主打開了嗎?

感謝 duke83 大.終於敲醒了我這個頭昏昏.腦鈍鈍的老番顛

N 年前就是用1394插卡透過繪聲繪影擷錄影片

只想到看到切換開關右側的軟蓋插孔

完全忽略了下方的那個蓋子裡面的機關

謝謝 duke83 大.  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19#  ericchou 大的傳輸線我有一條(日本朋友上個星期寄過來給我的)

若採用USB介面連接PC,
win10上的硬體管理員一定要正確識別出來,否則無法控制與傳輸
通訊傳輸功能,仰賴於驅動程式的執行。

記憶中
USB介面大多用於容量較小的數據傳輸(照片檔),
1394介面較常用於大容量影音檔傳輸
參考維基百科IEEE 1394介紹發展史 https://zh.wikipedia.org/zh-tw/IEEE_1394
個人推測 : 使用1394介面連接,有可能PC內建的驅動程式即可識別硬體,可嘗試改用1394線連接,應該可解決連線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亂買又亂接,這裡有討論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77&t=1093916,機器搞燒掉賣家 ...

是的,有燒機意外的負面經驗文出現。
這篇數字網站文章也有搜到
所以前面提到USB轉1394能不能用未知,尚待論壇專業前輩釋疑兩介面PIN腳定義

國外網拍也有這類商品
買家有反應使用出問題的投訴文

也有些賣家已下架類似商品(可能已出過問題)
https://www.amazon.com/-/zh_TW/p ... #reviews-filter-b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ZQZHAuIx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採用USB介面連接PC,
win10上的硬體管理員一定要正確識別出來,否則無法控制與傳輸
通訊傳輸功能,仰賴 ...

以前 DV 剛出來之時我有買一套非線性剪接軟件其中除了軟件外還有一片雙埠的 1394 卡與一條 1394 6P 對 ˋ4P 的連接線。
1394 卡的驅動是由軟件安裝時提供,當時市面上這種卡很少驅動是個問題所以買套裝的比較省事。
但是在 PC 上的使用經驗很差,可能是非品牌電腦或作業系統問題導致,例如轉檔時很花時間就算了還會當機。

後來蘋果全面支援 1394,主機上同時有 USB 與 1394 埠配合系統內建的驅動與編輯軟件才讓此工作順利許多。
甚至連一些專業的使用者也放棄了 PC 轉投到蘋果來用,只要幾萬元就能有一套穩定的非線性剪接電腦。
外接硬碟當然也是使用 1394 介面,在同顆硬碟上測試 1394 與 USB 2.0 的速度差異幾乎快到一倍,直到後來的 USB 3.0 出來 1394 才功成身退。

當時公司賣的非線性剪接系統就是採用品牌電腦工作站等級,搭配一片 SDI 規格的專業影像卡與一套有保護的軟件賣給客戶的賣價都在百萬以上。
這種等級的運算起來就是快又穩,時間就是金錢的真理,光華商場等級的電腦都沒聽過可以拿來跑影像處理。

USB 轉 1394 這種線不知為何又哪時出現,以前我從未想過有此需求, USB 接 USB、1394 接 1394 就這麼簡單。
這裡有看到這個轉換器,也只能從 USB 到 1394,反過來不行。
https://www-user.tu-chemnitz.de/~heha/basteln/PC/u2f/index.en.htm
板子上零件一大堆,怎麼可能幾條線接一接就能通!
1394 有專用的晶片跟 USB 有專用的一樣道理,以前我們挑周邊都還會特意去查晶片編號(現在早已忘記),不穩的 1394 晶片與周邊還是很多。
以前要找 PC 上用的 1394 卡選擇不多,現在早已停產要找到更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燒機意外的負面經驗文出現。
這篇數字網站文章也有搜到
所以前面提到USB轉1394能不能用未知,尚 ...

看了 Youtube 頻道上的影片時.似懂非懂.所以特地將影片下載下來.並且作了中文 srt 字幕翻譯

USB to FireWire Adapter    (USB 轉 FireWire 轉接器)

USB 轉 FireWire 適配器完全是一個騙局   (網路  Youtube  頻道  詳細說明)

附上中文  srt  字幕檔. 先將影片下載後.將字幕檔與影片檔修改成相同的檔名再播放即可

Scam Alert - USB to FireWire Adapter-(720p).rar (2.3 KB, 下載次數: 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ZQZHAuIxE

詳細看完後心想.完蛋了.我的攝影機會不會被我玩壞掉了

這幾天都一直在測試.一直測試.下圖是我一直測試的 3 種方式.

3 種方式測試圖

謝謝 ericchou 大.  感謝痞友前輩先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 Youtube 頻道上的影片時.似懂非懂.所以特地將影片下載下來.並且作了中文 srt 字幕翻譯

USB to Fire ...

也不完全說成是騙局
有這類的˙商品,推敲原始用途應該不是傳輸數據資訊,
可能是要取電對電池充電之類的用途

至於測試壞了沒
還不一定
第三種接線是真的 1394接法,這也無法連線,還有錯誤嗎 ?
(背景圖太小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完全說成是騙局
有這類的˙商品,推敲原始用途應該不是傳輸數據資訊,
可能是要取電對電池充電之類的 ...

第三種連結側視圖裡.其他裝置. DVC-Storage  資訊

上網找不到驅動程式支援  "NV-GS100"

測試的時候.切換開關切在 "再生" .播放模式選擇 "テー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三種連結側視圖裡.其他裝置. DVC-Storage  資訊

看來 win7 還是需要驅動程式,然後才能作硬體連結操控。
這需要再想辦法裝上驅動程式。

我有試過 Panasonic PV-GS70D 用USB線 連接 MACBOOK AIR筆電
沒另外裝驅動程式環境下,可以直接讀取DV的照片檔(DV變成是行動儲存裝置那樣)
因為筆電上沒1394插頭,所以無法測試影片檔傳輸。
推測蘋果作業系統直接接上1394傳輸應該是沒問題的,因為當初介面是蘋果發展來處理影音的,驅動應該都內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來 win7 還是需要驅動程式,然後才能作硬體連結操控。
這需要再想辦法裝上驅動程式。

頻果的 1394 介面是 On Board 的,是自家生產的所以作業系統有包含驅動,如果是外接的 1394 介面是不同晶片的話頻果也是沒有驅動當然也會不認識。
當時的 PC 在 1394 的應用是混亂的,也是只能挑晶片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種連結側視圖裡.其他裝置. DVC-Storage  資訊

試試 https://www.driverscape.com/download/panasonic-dv-camcorder

到了現代已經其他方法讓 PC 連接火線的裝置,例如:

結果,還是得透過蘋果裝置的轉換。(本來也想去買一條來備用但官網也缺貨停產了)

楼主:
等了幾天. 今天趕緊來做測試. 還好. 攝影機還沒有被我玩壞掉

(1)  AV 入出力 ヘッドホン

(2)  AV2HDMI upscaler 1080p

(3) 連接電視

電視機比較老舊了一點. 飛利浦32PF-1600T電視

查看了一下背板.似乎是無法錄製

网友E(2024-08-10):
引用 网友B:
你怎麼知道這真是我現在的問題,我還有十幾卷家庭的影片紀錄 DV 帶但是手邊沒有機器可以播放。
曾經想過 ...

當年買了一台 飛利浦 光碟錄影機有 DV 輸入,也有一台 DV攝影機(鏡頭步行只能撥放)放了多年了! 需要我可以翻出來看看還能否使用,到時候或許可以支援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燒機意外的負面經驗文出現。
這篇數字網站文章也有搜到
所以前面提到USB轉1394能不能用未知,尚 ...

1394是傳輸協定,俗稱火線,不同的作業系統需要 驅動程式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當年買了一台 飛利浦 光碟錄影機有 DV 輸入,也有一台 DV攝影機(鏡頭步行只能撥放)放了多年了! 需要我可以 ...

感謝你!
目前沒打算剪那些片子,如有需要我會去電視台找專業機來用,專業機久放不易故障,反正這種 DV 機器他們也都不用了只留一兩台如有轉檔需求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