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變頻ˋ室外機,這算通病ˋ嗎

楼主(2024-07-09):
今天更換ˋˋ室外ˋ機散熱馬達拆開後看到有生鏽,就把隔音棉拆開就發現這個狀況
去搜尋發現01有人有同樣狀況,這因該算通病吧
隔音棉有兩層,內外都是濕的

网友A:
會濕是你冷媒過量回流導致結露水

簡單說就是你長期室內機太髒風量不夠
風速不足導致冷媒蒸發不完全
壓縮機一直運轉耗電且回流到壓縮機本身

网友:
如給我拆洗過的室外機
有包隔音棉的 我都會拆掉隔音棉試機 如果聲音在我認為許可內 就不裝回隔音棉了

网友:
您不是個案,幸好早發現,再下去壓縮機會遭鏽蝕破洞露冷媒,強烈建議隔音棉拆掉!

网友:
拆掉+1~
真的大聲~包隔音棉也沒用~
大概是在日本天氣乾燥~
這個設計比較適用~

楼主:
現階段ˋ我是拆掉ˋˋ的,拆掉後載在變頻時高頻音算滿明顯的

只是接下來如果有裝新機,我應該會在新機還沒裝上時就先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濕是你冷媒過量回流導致結露水

簡單說就是你長期室內機太髒風量不夠

我這個應該不是ˋ太髒照ˋˋ成,我室內機如果有在使用我自己每6個月就會全機拆開來洗

我在猜是冷媒管太短,目視冷媒管只有1.5公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濕是你冷媒過量回流導致結露水

簡單說就是你長期室內機太髒風量不夠

請問這樣不會有液壓縮現象嗎

网友:
窗型冷氣銅管更短 沒幾年不就壞光光了?

网友B:
看這個生鏽狀態感覺好恐怖,沒發現鏽穿了很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這個生鏽狀態感覺好恐怖,沒發現鏽穿了很危險

還好沒繡穿WW,不幸中的大ˋ幸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好沒繡穿WW,不幸中的大ˋ幸

鏽穿了會發生甚麼事?
爆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鏽穿了會發生甚麼事?
爆炸嗎?

不會,但是壓縮機一定要換,只是價格加上機齡大致上都沒價值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但是壓縮機一定要換,只是價格加上機齡大致上都沒價值修

了解,感謝指導。

所以原本的隔音棉
若是現場的聲音感受是可以接受的
就會拆除處理(利大於弊)
避免長期作用下,造成壓縮機損傷

网友:
看過壓縮機拆解就知道,那只是壓縮機馬達的外殼,鏽穿了不會漏冷媒或爆炸,沒鏽穿做防鏽處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