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yota tercel 音響 Panasonic CQ-E725T,FM/AM不能用

楼主(2024-07-09):
toyota tercel 音響 Panasonic CQ-E725T,FM/AM不能用

老車的這台卡帶音響,只剩 卡帶能用來 放 假卡帶外接 3.5音源輸入線

印象中,正常的話,應該是 退出卡帶後,就會轉換成 FM/AM

但,退出後 螢幕沒有顯示 廣播的頻率,也沒有聲音

就是留在一片空白,只剩背光亮,就像是 卡帶的模式

本來覺得,會不會是 有什麼卡帶的機構,退出後,切換回 FM/AM的開關 沒有跳回去

但,拆開後,把 卡帶的機構 的線,磁頭的5 PIN接線 和 另一邊的 10 PIN的接線 都拔掉後

FM/AM 的模式 還是沒有 出現

後來有在卡帶的機構上,10 PIN的接線 旁,有找到一個 像是 退卡彈簧勾的電子切換開關

接點劑 清一清後,還是無法,還是這個也是猜錯,不是切回 FM/AM的開關

所以還是回到「卡帶的機構 上的 5 PIN 和 10 PIN 線,拆掉後,應該要能用 FM/AM」

應該不會設計成 需要 卡帶機構上的 短路設計,才能啟用 FM/AM的功能吧???? 不會吧??????

把 FM的模組 解下來

AN7284FBS

上面也沒標 腳位的定義

有人有經驗 這IC 和這塊 FM模組 的24 腳位定義嗎?

網路上 找不到 這IC 的PDF檔

另一邊 是 AM的模組,LA1137N,11腳

背面上排:FM的24腳

下排:AM的11腳

也是有想說,是不是 FM/AM 這2個模組,前方 的 切換 有問題,但 不知道從何查起

--------------------

直接換一台,我也想,但老車用的,就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
請問,我在家要接 喇叭 試聲音,換了好幾顆,都一點聲音都沒有

主機 是要用 4歐姆 的,我雖然沒有祼體 4歐姆的喇叭 可以試

但用祼體 8 歐姆、3.2 歐姆,有些是也沒標是多少 歐姆的,是真的會完全沒聲音 嗎?

還是說 主機有設計 要 四組 輸出的喇叭 要都有接上,才會輸出聲音?

我是只有 試接 單一組的喇叭輸出

有這樣的機制嗎?

-----------------------
剛突然想到

我在試主機時,都只有 接 ACC 和 負極,就可以開機測試

還是說 有一個要接 電池 正極的,也要接上? 這不是只是 用來保持主機的記憶用而已?

接喇叭時,喇叭才能有聲音?

网友:
主機除了電源外有一條控制線要接電門開關,這條線找出來也要接正電主機才能動作。
喇叭可以只接一隻,阻抗多少沒關係只會影響最大音量。

經驗中主機的壽命都不長,跟裡面使用的超小型電解電容有絕對關係,就算能開機音質也是劣化,只能全部更換。
照片中的主機氧化嚴重,開關接點也應該都會接觸不良,要清洗乾淨後再上接點復活劑。
這台已經沒有修理的價值除非執意繼續使用卡帶播放。

很多年前買台大牌子的 MP3 音響主機才一千多元,如給人施工安裝的工資會超過主機的價格,建議換台全新的自己安裝比較香。

网友:
話說汽車音響卡帶用不到,收音機FM.AM,也不適合室內使用,即使接天線.到窗外,也會有多個頻道收訊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在家要接 喇叭 試聲音,換了好幾顆,都一點聲音都沒有

主機 是要用 4歐姆 的,我雖然沒有祼體 4歐 ...

一般汽車收音機都有, B+ (Battery + ), ACC (Accessory), GND
B+ 接+12V,
ACC 接+12V
GND 接 0V
ACC 是開電門, 不啟動引擎, 但是可以開收音機, 操作電動窗等, 所以給她12V電源才可居家使用.

可以參考看看
https://xiaolaba.wordpress.com/2 ... %e9%9f%b3%e9%87%8f/

楼主:
之前都只有接上 ACC 和 負極,就可以開機來試

但一直試不出 把家裡有的 單體喇叭 發不出聲音來

寫了第2#

突然想到 B+,電池的永正極 是不是也要接上,本來以為只是用來記憶用的

結果後來,我有試把 B+,電池的永正極 接上了

單體喇叭就有聲音了........

還真的是需要 接 B+ 的這個正極的電

我還故意,把 B+這條線,插拔插拔的試看看

真是是這樣的,拔掉後差不多一秒多,單體喇叭就沒聲音,好像是等電容的電放光的延遲

-------------------------

最初本來是想要拿 FM/AM 來改 AUX IN,結果發現 FM/AM 壞了,螢幕不會顯示出 頻率的數字

只剩下常在用的 假卡帶的3.5MM線 可以用

弄了半天

發現用卡帶改AUX IN 也真的如查文說的一樣,難改,所以大家都用 FM/AM 下去改AUX IN

在卡帶的磁頭那 是有找出 綠線 和黃線 是電源,橘線是 接地,紅 是R,咖啡 是L

但還是需要有 卡帶在機內 的機制,但我找不出來.....可以拆掉 卡帶機構還可以音源輸入 的方法

而且 用 橘、紅、咖啡改 AUX IN,沒接3.5MM的來源機器,空在那邊的 雜訊好大

----------------------------------
FM/AM 壞了,我也沒辦法 在腳位上 查哪3根腳是 R、L、G

在機上時,是有量到 第3腳 有10V的電壓,第4腳有 2.4V,但忘了是從右邊數過來,還是從左邊數過來

---------------------------------
LA3161 5V9,卡帶磁頭 音源輸入後的 放大器

网友:
現在的汽車音響,一般人買車後(不管是新車或二手車)大多馬上改成帶螢幕的,至於原先的音響,連改裝的店家也懶得留下,下場就是回收場見,還有在逛朋友回收場的日子裡,嶄新的汽車音響是時常看見的,要這樣的辛苦維修,還不如到回收場買一台。

网友A:
這篇參考看看,雖然型號稍異,但它是改成 "CD模式"輸入外接訊號
Panasonic CQ-E720T
http://exsior-club.joinbbs.net/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188

网友:
好認真,這麼老的車!!

网友:
也許是年紀的關係,當看到這些我就整個人又累又懶,提不起精神。不得不承認真的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參考看看,雖然型號稍異,但它是改成 "CD模式"輸入外接訊號
Panasonic CQ-E720T
http://exsior-club.jo ...

首先 真的非常感謝 ericchou大 的指導 和 資訊

從 冰箱的壓縮機 指導 到 這裡的 外接音訊 的 資料,真的幫助到很多

ericchou大 懂得真廣大,也熱心的願意分享,哈哈哈

------------

我參考了ericchou大的 資料,成功的改出 外接音源 AUX IN

不用 用 FM/AM 的線路去查線改,也非常的簡單

除了 有3.5mm 的 輸入,也用了 電池壞掉 剩下的 藍芽耳機 加上,可惜的是 這是單耳的,沒有 R、L 聲道

紅色的開關,就是 第 6腳 和第7腳 的 導通 和 斷路,導通直接會在 螢幕 上顯示" c d " 字樣

還有 控制 第1腳 左聲道 和 第3腳 右聲道 的輸入 開啟

13腳的母端子

我是從內部的方向去接線

最上面第1排

白線 是接 第1腳 的左聲道

紅線 的接 第3腳 的右聲道

第2和4腳,有點礙事,所以都剪掉 折開,但還是有一點尾,需要時可以拉線復原

中間第2排

咖啡色線 是 第6腳,有 來源電源 12~14V 的電壓值

旁邊的黑線 是第 7腳,要跟 第6腳 導通和斷路 控制 開啟 外部音源輸入 和 顯示字樣

另外,因為 從內部看得到母端子的 腳位 只有這些1到 8腳

第3排的腳位,和第13腳都看不到

雖然 第8腳 是GND接地

但不好接線,所以 音源線的 黑線接地,就在下方找到一處 找到跟 第8腳共點 的也是GND接地 來接線

其他腳位的話

第11腳 是 車子的ACC電 12V

第10腳 是 音響開機 才有 12V電

右上角 旁邊 有一個電阻 我本來是想 第13腳 有5.1 V的電壓,想說用來在這電阻共點 拉線來提供 藍芽耳機的供電端

但拉出線後,加上1N4001二極體的0.7V降壓 後,電壓就掉到 剩1.2V左右了,不能用

所以才又剪掉線 在電阻那留了頭

所以還是拿了 第6腳 12~14V 的來源電 來提供 藍芽耳機的 供電了

但要若在車上的電壓會在 12V~14V 之間跳動,壓差太大了,用電阻作降壓 也會高高低低

只好另外加裝 降壓板 來 降壓輸出到 3.7V的藍芽耳機,降壓版 可以固定輸出在 3.7V

也不用擔心  降壓板 的輸入電壓高高低低

卡帶的機構就不用了

-------------------

在試用之後,還是有2個地方想要再改過

1.)

藍芽耳機 的供電,本來是用 第6腳 的12V,但它是 音響開機後來電,藍芽耳機 斷電後,本來有配對手機的記憶就沒了

音響關掉,再開啟的話,或6、7腳斷開,關掉外部音源,藍芽耳機斷電後,就又要重新配對手機

所以想要再改成 降壓板的輸入 是吃 車子的電瓶電

第11腳 是 車子的ACC電,但接不到,所以要找看看 第11腳有沒有共點

看看還是說 找 AN78N08的 12V輸入來接

但車子的ACC電,跟 音響開機電,好像沒什麼差別,又有一點點差別

還是要找 機器外的 電瓶電來接入了

是有多出來 比較大顆的鋰電池,看說可以來接 提供藍芽的記憶電,但擔心夏天放車,車內溫度太高

但想說 行車記錄器也是有配鋰電池在機內,不是也是高溫

2.)

3.5mm 音源線輸入 和 藍芽耳機 的音源輸出,本來是共點的

然後,又把 藍芽耳機的單聲道 同時接了 左右聲

結果變成 3.5mm 音源 沒了 左右聲的分別了

還是要加個 切換開關 來分開 輸入 好了

----------------------------------------------------------------

FM 還是壞的? 搜台一直跑不停

https://youtu.be/kO5TwxgOy-4

雖然,後來有發現是 螢幕的前方偏光模 掉了

換上了 偏光模,就看到 數字了,左邊反黑,我是故意的,以為看起來很酷,哈哈哈

有沒有接天線 會有差很多嗎? 完全搜不到?

身邊是有 之前 三頻電視棒 附的 FM軟天線,不知道能不能用來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 真的非常感謝 ericchou大 的指導 和 資訊

從 冰箱的壓縮機 指導 到 這裡的 外接音訊 的 資料,真的 ...

純路過,自許是只出一張嘴而未動過手的鍵盤小白
零執行力
剛好網搜相關字節,撈出類資訊供參考
裡面內容小弟一概不懂,請海涵

網路上介紹
汽車音響主機改外部訊號輸入方式
好像說輸入 FM/AM 的改法,算是音色較佳的方式
有興趣還是可試看看可行性

至於您提及FM/AM 模組IC AN7284FBS 國際牌早期車用特規自產IC
網文看到訊息大約看到是其它型號,可搜找看能否旁通
The AN7289NFBQ is an IC having FM-FE+AM functions for car radio. A tuner block of car radio can be constructed by using this IC and the AN7293NSC/NFBQ.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view.jsp?Searchword=AN7284

LA1137N這有看到datasheet LA1136N.PDF (571.41 KB, 下載次數: 3)
AM Tuners for Car Radios and Home Stereos Sanyo Semicon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純路過,自許是只出一張嘴而未動過手的鍵盤小白
零執行力
剛好網搜相關字節,撈出類資訊供參考

這台車用音響,我想差不多就弄到這樣了,FM/AM的模組不修了,找個收音機插3.5MM輸入就好了

換了一個 有左右聲道的 藍芽

加了 切換 3.5MM 插孔 和 藍芽 輸入音源的 6P 搖頭開關

本來拿去上車試機時,發現 提供藍芽電源 的降壓板 輸入12V,是接到了 車子的電瓶+

所以又改了接點,但板子上找不到 電門的ACC的共點,所以就直接從 後面的接口端子 拉線進來了

重新整理一下 機器的13腳母端的腳位

1腳:左聲輸入

3腳:右聲輸入

第6腳、第7腳:短路,即 開啟 1、3腳的音源輸入,螢幕 上顯示" c d " 字樣

第6腳、第10腳:共點,音響開機 有 ACC的電壓值

第8、9、12腳:都是接地 GND

第11腳:是電池的正極電,B+ (更正)

-------------------------

有拿到了一台不知名、不知型號的車用音響,但查不到,也不知道接線腳位的定義,我再另開一篇問好了

感謝大家這篇的回覆

也非常感謝ericchou大的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