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ASPRE 5755G+無線網卡異常求指導

楼主(2024-07-10):
事由:無線網卡異常,無法連線

原本狀態:筆電都是正常的,因整理電腦系統,所以將系統重灌,驅動軟體重灌,之後才發生此狀況。

無線網路時而正常

無線網路時而異常

有時我會將網卡的驅動器重新安裝,
會短暫恢復正常

翻遍ACER網站上的驅動程式並下載測試
都無法改善這狀況

裝置管理

安裝所有的驅動程式
也還有驅動程式未安裝到
我也不曉得該安裝甚麼

多年來官網上,嘗試下載許多驅動,都無法根除,甚是傷腦筋

不知是否有前輩能指點一二

感謝

网友A:
使用內建的 ALT+F10 系統還原。
如果硬碟已經換過,沒備份那就跳過。

下載驅動
Microsoft Update Catalog :Atheros+AR5B97
最早支援到 Windows 7 (在第三頁底)

如果安裝驅動沒解,看有無安裝防毒程式(含防火牆),解除安裝試試。

裝置管理員有問號的設備,可以查 [硬體識別碼] 用這個資訊去找驅動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內建的 ALT+F10 系統還原。
如果硬碟已經換過,沒備份那就跳過。

收到,感謝大大支援
感恩

网友B:
無線網卡有拆下來金手指處理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線網卡有拆下來金手指處理一下看看

好的。
我再拆出來清潔 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內建的 ALT+F10 系統還原。
如果硬碟已經換過,沒備份那就跳過。

sir再請教
驅動程式,我已按方式更新

但是上網一段時間後
右下角的網路圖示又顯示紅叉叉了

若我嘗試再更新網頁上的其他驅動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到 HP或者LENOVO/DELL找同款的驅動, 80%會好的
不然就是淘寶買片新款2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sir再請教
驅動程式,我已按方式更新

有可能是網卡老舊過熱就會當機。
我以前也有遇過類似狀況,換卡解決。

換一塊網卡試看看。
如果有需要,可以上網徵求。我印象中手上也有,但日子久了,得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