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筆電 ASUS X54H 鍵盤問題(已完修)

楼主(2024-07-10):
華碩 筆電  ASUS X54H 鍵盤問題

ASUS X54H  鍵盤有兩按鍵不正常,
如下圖:

更換新鍵盤後如下圖之按鍵 , 還是一按鍵 不正常,
有時可按出來,有時按出來一大串, ///////字符
,而且一開機WIN10  即輸入注音  ㄥ 字.

故想更新EC BIOS 試試! 懇請獅子魚大大或各位先進的幫忙!
版號如下: ASUS K54LY  REV:2.1

感謝各位!

网友A:
燒錄BIOS看看
鍵盤接口後面排阻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錄BIOS看看
鍵盤接口後面排阻阻值是否正常

謝謝!獅子魚大大!
有測量過!阻值都是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錄BIOS看看
鍵盤接口後面排阻阻值是否正常

獅子魚大大您好
這個版本開不了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
這個版本開不了機!

你把你備份的傳上來我看是哪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備份的傳上來我看是哪一版

感謝大大!
檔案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檔案如下

是這版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大有華碩 ASUS X54H圖紙 ?
因為發覺有一組鍵盤組抗有問題!
請大大是否有圖紙,可供摻考!

网友:
boardview ~~

鍵盤直接進 EC ....

141.31 KB, 下載次數: 4

楼主:
非常感謝 楊大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錄BIOS看看
鍵盤接口後面排阻阻值是否正常

獅子魚大大 此主板已修復好了,煩請更改標題

問題是IT8572E 故障,此晶片是 EC 電源管理IC晶片外,
也是鍵盤之SCAN 電路

故障 EC 電源管理IC晶片 如下

更換好晶片如下

在此並再次感謝 楊大俠,提供給本人 點位圖資料查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此主板已修復好了,煩請更改標題

問題是IT8572E 故障,此晶片是電源管理IC晶片外,

您好,
it8572e 這應該叫做 "IO管理芯片",
"Input Output Managment IC",

另外, 好奇問一下,
這顆要燒錄才能用吧?
不知這是如何燒錄, and 燒錄檔案如何提取?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it8572e 這應該叫做 "IO管理芯片",
"Input Output Managment IC",

華碩的有些不用燒錄會自己從BIOS讀取資料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it8572e 這應該叫做 "IO管理芯片",
"Input Output Managment IC",

您好:這顆不是IO管理芯片,它還具備如下
Part Number: IT8572E
Function: AXA TQFPTQFP EC Power IC Chip Chips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這顆不是IO管理芯片,它還具備如下
Part Number: IT8572E
Function: AXA TQFPTQFP EC Power IC Chip  ...

您好,

您說的是對的,電路方塊圖右邊有框線標出" PWM",
真的有電源管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您說的是對的,電路方塊圖右邊有框線標出" PWM",

因為他這台筆電除了鍵盤之問題外,還有一個故障問題即是筆電 電源供應器要一直插著,
否則沒畫面!故針對這些問題,才很確定換下此晶片!換完後一切控制才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此主板已修復好了,煩請更改標題

問題是IT8572E 故障,此晶片是 EC 電源管理IC晶片外,

謝謝獅子魚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