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禾聯 HD-49DC1的韌體程序或是可共用的也可

楼主(2024-07-12):
求禾聯 HD-49DC1主機板編號5800-A6M67A-0P20的韌體程序.
狀況是插電直接綠燈.無法開機.有測試過確定是韌體問題.
求版上大大是否有可相容此款機型的韌體程序.型號不拘.謝謝

网友:
5800-A6M67A-OP20

3.22 MB, 下載次數: 23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我再試試看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我在下載來重寫.謝謝

楼主:
謝謝大大.今天換完燈條後韌體重灌.可以開關機但畫面油畫.應該是您的韌體是43吋用的.我有查他邏輯板用的不同.所以還是謝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今天換完燈條後韌體重灌.可以開關機但畫面油畫.應該是您的韌體是43吋用的.我有查他邏輯板用的不 ...

你知道你的原始版本是什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490DUJ-SGE3)
(LC490DUY-SHA2)
試試看

謝謝大大提供我在下載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490DUJ-SGE3)
(LC490DUY-SHA2)
試試看

請問這2個檔案是分不同面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2個檔案是分不同面板嗎?

對.可直接燒錄

楼主:
已重灌.音量控制跟解析都正常了.謝謝大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