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從朋友那裡拿來的超亮LED 燈條接線問題。

楼主(2024-07-14):
這個燈條是朋友給我的,聽他說應該是以前在代工在某知名品牌燈具的餘料,他應該是看天氣這麼熱我不會亂跑,就送給我當玩具玩一玩。

大家都是內行的,看燈條就可知道大概規格︰

這支燈條可發出兩種顏色的燈,W=白光,Y=黃光,白光燈珠排列是2並4串,黃光燈珠排列是2並3串,燈管吃12V,一上電眼睛一黑........過一會兒慢慢才恢復,實在有夠亮。
想讓燈條顯示白光就接插座的W+跟另一端的W-,想亮黃光就接插座的Y+跟另一端的Y-,插座中間針腳印+,它直通另一端的插座中間針腳(也是印+),這支腳就想不出來要做什麼了?是要簡化配線用嗎?

燈條插座是3Pin PH2.0mm,我應該還有這種線,如果一次要並排接4支燈條,不知道大家會怎麼接?

网友A:
我猜是兩種燈珠都要同時點亮時使用 +/+

正極連接 Y+ 電流走黃色燈珠到 Y- 然後短接到旁邊的+ 電流會通回去另一端的+ 短接上旁邊的 W+ 然後經過白色燈珠走到 W- 回到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兩種燈珠都要同時點亮時使用 +/+

正極連接 Y+ 電流走黃色燈珠到 Y- 然後短接到旁邊的+ 電流會通回去 ...

W白光燈珠排列是2並4串,Y黃光燈珠排列是2並3串,也就是雖然都是吃12V,但運作起來W跟Y的電流是不一樣的。
我有提到是要接4支,依場合不同,我有可能是只需亮其中1支,或亮其中2支,甚至只亮某3支......,當然也有可能全亮,而且要它們只做On/Off 可能也不太適合,因為太亮了,W跟Y應該要能獨立調一下亮度。

其實我要問的是在最後那句︰如果一次要並排接4支燈條,不知道大家會怎麼接?

楼主:
現在突然想到應該是4支一起亮就好,但是W跟Y要獨立可以調光,這樣比較不至於搞的太複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突然想到應該是4支一起亮就好,但是W跟Y要獨立可以調光,這樣比較不至於搞的太複雜。 ...

Wish 大,你一直說燈條超亮,又想把超亮的燈條組在一起,不太理解使用目的為何。
要閃瞎人??

我的話會一個燈條做成一組燈具使用。
電路會買現成的 雙色溫 LED 控制板(器),最好有多段調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 大,你一直說燈條超亮,又想把超亮的燈條組在一起,不太理解使用目的為何。
要閃瞎人??

應該是我詞不達意。
LED 燈條細長,這支燈條的確非常亮,但只裝一支燈條就算把亮度打到最亮,範圍也不會太大,而且一往上看一定像我一樣眼睛瞬間黑掉,所以我會想裝四支燈條,每支燈條之間留一些距離,只是都要能調整亮度才行。
我再來找看看有沒有可調亮度,而且有雙色溫的控制器可買。

液晶電視的背光擴散片如果沒有發黃或許也能使燈光柔和一些。

网友B:
我是建議輸入電壓5V或是9V,再加上升壓裝置,用電壓即可控制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建議輸入電壓5V或是9V,再加上升壓裝置,用電壓即可控制亮度。

LED 一般不適合用電壓控制,而是做恆流,也就是讓LED 自己適應電壓,LED 通常是多個串聯使用,若其中有LED 短路時,不至於燒壞整串燈珠。
另外就是電壓微小變動我們會很容易查覺LED 在閃爍,恆流電路剛好滿足這個需求。

當然,如果假設LED 都不會故障,手上又有一個變動很小的電源(例如電池),那也不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我詞不達意。
LED 燈條細長,這支燈條的確非常亮,但只裝一支燈條就算把亮度打到最亮,範圍也不會 ...

要讓光源擴散,可以去撿壞掉的LED長型燈管或是層板燈,上面的白色塑膠都有擴散光線的功能。

网友C:
看到沒有限流電阻,在加上雙色LED的頭尾都有單獨出線!!
恩~~
1條LED需要2顆不同電流的驅動器~
4條一起接,就需要8顆驅動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沒有限流電阻,在加上雙色LED的頭尾都有單獨出線!!
恩~~
1條LED需要2顆不同電流的驅動器~

8個驅動器?不會有人這麼接的。
這1支燈條吃12V,4條串聯也只48V,2個驅動器就可以了,聽pucheng0705 說還有雙色溫的驅動器,那只要一個就打發了。
燈條能串聯就能並聯,只是並聯起來的電流可能不小,可能用串聯比較合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8個驅動器?不會有人這麼接的。
這1支燈條吃12V,4條串聯也只48V,2個驅動器就可以了,聽pucheng0705 說 ...

我的思考邏輯比較簡單,一個驅動器(定電流)驅動4條燈條.
串聯--4條中一位燒了,那就斷路,大家都不亮~~
並聯--4條中一位燒了,那就其他3條超級亮~~然後大家一起不亮~~
應該是這樣吧?
PS.比較少碰LED驅動,說錯不要打我~~ 逃~~~~

网友:
引用 楼主:
8個驅動器?不會有人這麼接的。
這1支燈條吃12V,4條串聯也只48V,2個驅動器就可以了,聽pucheng0705 說 ...

我有上網去查,雙色LED驅動板還不少,加調光(PWM)的話通常會有搭配無線控制方便操作(比較貴)。

最簡單的應該是這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思考邏輯比較簡單,一個驅動器(定電流)驅動4條燈條.
串聯--4條中一位燒了,那就斷路,大家都不亮~~
並聯 ...

你說的沒錯啊!

网友:
LED 色溫、亮度可調驅動電源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