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X503VM 筆電公共點短路-已修復-但電池故障

楼主(2024-07-15):
上週筆電fx503無法開機,後來查出是一顆電容短路,造成公共點短路,筆電已修後,但電池有問題,如圖,

量測後確定是這顆像電晶體的東西短路,請問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零件嗎?或是有相關的電路圖.謝謝!

圖二

圖二

网友:
那上面是絲印 A22 06嗎
如果找不到零件資料
最壞打算就是換一顆電池

楼主:
其實我了解換一顆電池就可以了.只是想找看有沒有電路圖,若是可以維修,比較有成就感!

楼主:
在電路版的左邊,8腳的ic,旁邊的電容短路,將IC拆下後,即正常無短路,但IC看不到型號,請問有人有類似的電路圖嗎?

网友:
你拆下電容如無短路,應該是電池電源管理ic保護,要清除故障狀態,華碩這幾年機型如FX系列、X系列,公共點短路電池會保護鎖住,舊電池如要復原元件,幫你解鎖

楼主:
抱歉! 可能敘述的不清楚,
是量到電容短路沒錯,但我拆的是旁邊的8隻腳IC,拆了IC 後,電容就沒短路了,所以才想知道這顆IC主要是什麼做用.
解鎖部份在Youtube曾看到,將電池裝入主機再接電源線充電說是就能解鎖了,才會想看能不能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