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SB 8路正負電源供應器(類比±5V/±12V/±15V, 數位+5V/+3.3V) 電子實習 麵包板 專用

楼主(2024-07-15):
有時候當我們在電子實習或小專案實驗時, 對於一些單電源供電應用, 常常需要將單電源轉換成双電源, 例如像OP-AMP這類IC的供電, 經常使用產生負電壓的方法是常用DC-DC隔離轉換模組, 或者是反相DC-DC轉換器, 或者是反相電荷泵轉換器, 後兩者為非隔離式.

這裡對上述三種產生負電壓的方式做一些比較:

∎ DC-DC隔離轉換模組:  使用起來方便便捷並且具有隔離功能, 功率可根據需求選擇,
    缺點是成本太高. (產生的負電源比較穩定)

∎ 反相DC-DC轉換器: 不具備隔離功能, 例如MC34063等等, 功率可根據需求進行設計與
    選型, 若多路輸出時占用電路板體積相對較大. (產生的負電源很穩定)

∎ 反相電荷泵IC: 其外圍電路非常簡單, 例如ICL7660, 一般只需要幾顆電容即可, 因此占
    用體積也很小, 但其功率非常小僅10mA並且非隔離式不具備穩壓功能, 從功率價格比
    來說價格相對較高. (產生的負電源不穩定, 隨輸入電壓和負載波動較大)

除以上三種產生負電源外這裡介紹一種利用升壓轉換器產生双電源的方法, 可以產生
±15V, +3.3V, +1.65V的電壓, 電路圖如下:

此圖源自ADI公司的參考電源設計部分, 其中ADP1613升壓轉換器為系統產生+15V穩壓
電源電壓和-15V未穩壓電源電壓, 在這裡ADI通過在開關節點上增加幾個元件便同時實現
了負電壓輸出, 不愧為一種升壓轉換器的妙用, 既降低了成本又滿足了設計需求.

     搜尋淘寶, 有一款類似的多路電源供應器, 可以產生±15V, ±5V, +9V/+3.3V的電壓, 電路圖如下:
雖然如此, 但依然沒有隔離功能, 因為我們常常設計於數位與類比電路混合時...最希望將數位地與類比地分開佈線, 然後視情況再將兩地共接, 目的是避免雜波亂竄干擾到訊號.

因此讓我突發奇想試作這一款隔離式USB 多路正負電源模組PSU01.

PSU01 產品特色:

∎ 適用於電子愛好者小製作, 學生電子實習等大多數電子實驗所需.
∎ 體積小, 使用方便, 從此可以擺脫大型笨重的電源供應器.
∎ 電源輸入: USB 5V DC
∎ 輸出電壓/電流:
            類比電源: ±15V(70mA),  ±12V(100mA), ±5V(100mA), AGND
            數位電源: +5V(0.5A), +3.3V(0.5A), DGND
∎ 類比/數位隔離電源與隔離地
∎ 輸出短路保護
∎ 輸出LED指示
∎ 尺寸:  100x60x25mm
∎ 附件: USB電源線x1, 杜邦線(公對母)25mm x10
J4FU目前已上架, 謝謝

网友:
有興趣購買. 蝦皮已看到上架.

兩個疑問請教 :
Q1 : AGND 與 DGND 是否相通或隔離 ? 與 USB_GND 也相通嗎 ?

Q2 : 各組電源都可各自滿載輸出, 或彼此有相依關係 ?
        例如 : A±5V加載 70mA, 那麼 A±12V也可同時加載100mA 嗎 ?

是不會這麼極端使用, 但想知道相依性, 評估實用性.

楼主:
@bwm: 不好意思, 現在才看到....
Q1 : AGND 與 DGND 是分開隔離的, 而DGND 與 USB_GND 則是相通.
Q2: A±5V與A±12V若同時加載時加總不能超過100mA, 因為±5V是從±12V降壓而來, 而±15V則是個別獨立供電的.

网友:
感覺不錯 現在的 電源供應器越做越精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