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們的伺服器裝一台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2024-07-16):
最近我最常說的就是︰這種天氣在室內沒開冷氣都可能會中暑。
以前我就在想,因為機架型伺服器都是從前方吸氣,廢熱由後面排出,應該可以做一個伺服器放的下的小空間?讓伺服器的後面露在小空間外讓廢熱排出,空間前面做一個致冷的入口讓伺服器吸冷空氣,用致冷片可能效果有限,用下方連結這個搞不好不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4333591525965

住我家附近的冷氣高手們請注意!現在是你們的旺季我就不打擾了,旺季過了我如果又想到就買一套回家看有那位要幫我弄起來。

還是有會早就自己DIY 一台了?有的話記得現寶一下。

网友:
機櫃冷氣 DIY, 好吧 我不會銅管焊接,所以做不到

所以我的想法比較簡單,把小伺服器或NAS 丟進獨立冰箱

网友A:
散熱在家中那不就更熱.真的沒必要.真要散熱還是裝冷氣.把主機放在小空間比較實用

网友:
要給CPU裝致冷片,我的3770是一樣有裝散熱器,只是散熱器的固定腳是扣在中間的位置,不是在風扇的四邊,就是沒有風扇也可以固定住CPU跟散熱器。

散熱器的上方就裝上製冷片,這樣的好處是萬一致冷片失效,CPU還有一個散熱器頂住,不會馬上燒毀。

致冷片的熱端再裝上散熱片與風扇,我以前 I7 3770玩熱血江湖8開,風扇從主機板取得電壓在經過升壓裝置調到15至18V之間。CPU的溫度大概是85~90度C之間。看一下圖片就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在家中那不就更熱.真的沒必要.真要散熱還是裝冷氣.把主機放在小空間比較實用 ...

移機後伺服器的位置是在二樓,很靠近樓梯,四樓的門窗有打開,熱空氣上昇,我家最涼快的地方就是樓梯,所以才會選擇這個地方,迷你冷氣的冷凝器如果能放在室外的確是100分,不過以我家的地形可能不太適合。

网友B:
自制小冰箱

這篇可以參考

网友C:
老大,有空搞這個不如去撿一台除溼機比較快.

拆解除濕機 - 跟著鄭大師玩科學

自制小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小冰箱

這篇可以參考

這就是1樓我貼的套件,不過要實做得有冷氣底子的人幫助才有可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有空搞這個不如去撿一台除溼機比較快.

拆解除濕機 - 跟著鄭大師玩科學

我是中意24V直流壓縮機款,我家的太陽能板兩片並聯的功率約在300W~450W,足夠能帶動它,上次工作室停電,會員贊助的電池過放電壞了兩個,剩下兩個好的就拿來晚上接手太陽能,不夠用再由市電接手。
另外兩個壞掉的電池移去做太陽能燈已經好幾天了似乎很合適,我再來問能不能另外賣我4個電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中意24V直流壓縮機款,我家的太陽能板兩片並聯的功率約在300W~450W,足夠能帶動它,上次工作室停電 ...

12V跟24V的這兩年很流行,
一般都用在駐車空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跟24V的這兩年很流行,
一般都用在駐車空調上.

如果是要裝在車上應該單純多了,就當窗型冷氣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