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 反接電池就燒了

楼主(2024-07-17):
沒用壞, 但是玩壞很多顆了, 通常給電池組救援, 不小心鱷魚夾子接單顆電池但是正負接反了, 立刻燒掉.
聽說TP4056X有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不明白為何會燒, 大神們請指點指點
這個就一斤青菜錢, 不貴的, 純粹學術研究目的

TP4056_damaged

TP4056_damaged

TP4056X_vs_TP4056

TP4056X_vs_TP4056

网友A:
TP4056曾聽朋友說是TYPE-C 插拔尖峰電壓過高損壞,後來有出H型號改良這個問題。
電池反接應該什麼型號都會馬上燒壞。

网友B:
電子電路,不管是BJT或CMOS,
電源反接時,p-n junction 會順向導通,
直接大電流燒毀,

電源反接不燒的電路,
會在電源路徑串上二極體,限制電流方向,
電源反接,就先被二極體擋住,二極體為off,

此作法缺點是二極體會有額外壓降 及 功率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子電路,不管是BJT或CMOS,
電源反接時,p-n junction 會順向導通,
直接大電流燒毀,

這個基本可以理解
但是以他的設計內部方塊圖就看不明白通路怎樣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4056曾聽朋友說是TYPE-C 插拔尖峰電壓過高損壞,後來有出H型號改良這個問題。
電池反接應該什麼型號都會 ...

據說原廠的也說外加防電池錯極性保護, 以對付淘寶貨滿山滿谷的舊庫存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8920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基本可以理解
但是以他的設計內部方塊圖就看不明白通路怎樣燒了

反接電源造成IC燒毀,
跟電路方塊無關,

要從CMOS製程剖面圖看,
請參考下圖 (上班中,無法傳圖),Simplified cross-sectional view,
以inveter layout當代表,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 ... rter_fig1_301317714

CMOS的晶片,基板是p-sub,整個地基都是P-type,
電壓正常接法,NMOS的body(p-sub)會接地(最低電壓),PMOS的body(n-well)會接地(最高電壓),
所有的p-n junction都是normal off,
只有在gate加電壓時,才會有通道產生,

電壓反接,p-sub接正電壓,n-well接最低電壓,
整個晶片的地基p-sub和n-well會導通,
晶片直接就大電流貫穿燒毀,

另外,剛看懂你說的是充電輸出端BAT+ -接反,
IC所有pin都有ESD防護電路,
輸出端電壓倒接,這些ESD防護電路也會直接導通宣洩能量,
本來只是宣洩瞬間ESD,變成要宣洩整顆電池,
當然也承受不住,直接燒毀

補充內容 (2024-7-18 07:17 PM):
前述樂微電子這個防反接電路,有額外功率消耗,
R2=1kohm,mW等級,

网友:
引用 楼主:
據說原廠的也說外加防電池錯極性保護, 以對付淘寶貨滿山滿谷的舊庫存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 ...

討論群有提到TP4056的精度問題,在網拍會遇到單買"一個"TP4056 IC跟網拍買"一片"TP4056模塊價錢是一樣的,有的甚至單買IC 比較貴,為什麼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我以前買模塊就遇過電池怎麼就充不飽?後來才發現精度很差,一過4V 就停止充電了,這種不達標的產品工廠會報廢,但是有人會收來做模塊。
有問題也可以問下方連結的夸克微科技,他們專做電源IC類,遇到的經驗應該很多︰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019-1-1.html

我跟他們買過兩次零件,就品質而言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都能達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