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H110M-DS2V 缺VCCSA | 觸發後快速掉電

楼主(2024-07-18):
(1)廠商、型號、版本:技嘉 H110M-DS2V  REV:1.0
(2)症狀: 觸發後快速掉電、根據板子主人反應最好的狀態是進Win10跑Prime95約20分後掉電。

(3)檢修過程:

    <1>ATX24pin、CPU12V對地二極值正常,上電有3VSB、PCH_1VSB 橋供電。

    <2>裝CPU查到VCCSA無電壓,工作條件都符合,換LM358試試。

          結果VCCSA電壓不穩定,不裝CPU VCCSA穩定輸出、換顆CPU還是一樣。

    <3>查詢類似電路圖、點位圖,詳見參考文獻<1>。
         雖然不裝CPU VCCSA有輸出1.07V,保險起見還是確認上下分壓電阻,阻值正常。

       不得不懷疑前級VCCSA_EN的半導體元件DCQ2 2N7002有漏電嫌疑,拆料板以同規格絲印WCM直接更換。

       換下2N7002冷卻板子後,上電VCCSA穩定輸出1.07V。
       Cinebench穩定通過測試,CPU最高溫度65度。

       BIOS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先進收看,歡迎討論與切磋意見。

(4)參考文獻
    <1>技嘉 GA-H110M-H 沒CPU供電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286-1-1.html

補充內容 (2024-7-18 07:58 AM):
絲印WCM替代料datasheet
https://assets.nexperia.com/documents/data-sheet/NX7002AK.pdf

网友A:
DCC1 這個數值用到 1u 有點過了
雖然它用於濾雜訊穩定DCR1 DCR3分壓

由於DCC1它數值偏大了些 當DCQ2 2N7002 導通
DCC1 上的第一時間洩放能量 會比較大  逐漸破壞 DS通道

以前為這種 小晶體DS_CE 接電容  刺客型隨機地雷 吃過苦頭
前代電路(0.1u) 時沒事 後代電路沿用
而因為某些干擾原因 對策選擇增大容量  刺客型隨機地雷  隱患逐漸浮現
設計人還因前代電路都沒出事  忽略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C1 這個數值用到 1u 有點過了
雖然它用於濾雜訊穩定DCR1 DCR3分壓

不少廠家都採用這類低階板的電路方案,導致這幾個時間引信隨著保固逼近而引爆@@

採用PWM IC方案或許不會有類似的問題產生。

楼主:
根據客戶問題所述,prime95 30分鐘穩定。

室內無空調,CPU溫度最高76度。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好文推推推 {n_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