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統_電腦版LINE即將不能用_下載不到電腦版LINE 8.3.0以上的版本

楼主(2024-07-18):
LINE日前宣布,Windows 32位元系統用戶將於7月24日結束服務,
從2024年8月起,電腦版LINE 8.3.0以下版本將停止提供服務。

以我的狀況,我目前還是使用WIN7 x64 的系統為主
對於後續不能使用LINE
對我而言蠻不方便的

不知是否有前輩可以協助8.3.0以上的板本,能協助的。
或是...現階段,官方就是要大家升級,而沒有這樣的軟體可以找呢?

傷腦筋了!!

我現在的軟體版本,我也找不到更新

用戶需將LINE應用程式更新至8.4.0以上版本。
然而Windows 8.1和macOS Catalina 10.15.7以下版本,
由於無法更新至8.4.0以上,因此將無法繼續使用LINE應用程式。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8.3以上的安裝程式,到阿榮那裏找看看,那裏會有以前較舊的版本。

网友:
https://www.azofreeware.com/2019/03/line.html

阿榮福利味有免安裝的版本。

我都用Chrome 擴充功能

网友A:
我也是用Win7 x64
不會為了用Line去更新win版本

楼主:
請問big
使用Chrome 擴充功能,安全性及操作與安奘檔的操作有一樣嗎?

因為我使用網頁版,有不好的經驗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7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Win7 x64
不會為了用Line去更新win版本

我是 家裡的電腦都很有年紀了
但是年紀雖大,可是都還很好用

所以,我並沒有特別想要淘汰換新的
而且我也沒有在追求新的應用軟體

所以也沒有強烈要換新電腦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 家裡的電腦都很有年紀了
但是年紀雖大,可是都還很好用

老電腦(雙核以上)+SSD+RAM 4GB(以上)+win10,
文書、上網依然夏夏叫,

記得至少加掛一顆傳統硬碟存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電腦(雙核以上)+SSD+RAM 4GB(以上)+win10,
文書、上網依然夏夏叫,

我今年年初其實有嘗試要升級
所以我的硬體有更新
1T SSD + 12G記憶體 + 光碟機換1T硬碟 當資料槽

電腦型號:Tˋ430s

但是整體電腦運作起來
當只有電腦剛開機,開個網頁
CPU 運作溫度就都飆到70度以上

整台電腦就會變得非常卡頓不穩定

因為,我電腦工作主要是開發 自動化程式
電腦若不穩定,會造成麻煩

所以,後來我就又把OS退回到 W7x6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年年初其實有嘗試要升級
所以我的硬體有更新
1T SSD + 12G記憶體 + 光碟機換1T硬碟 當資料槽

我最初灌好win10也是非常卡頓,
後來下載執行了這個"Windows10TweakTool",
https://dacota.tw/blog/post/windows10tweaktool
照此文設定後,彷彿吃了大補丸,順暢和win7不相上下,
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初灌好win10也是非常卡頓,
後來下載執行了這個"Windows10TweakTool",
https://dacota.tw/blog/post ...

好唷,感謝
又得到了一部葵花寶典

感謝指導
我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big
使用Chrome 擴充功能,安全性及操作與安奘檔的操作有一樣嗎?

我沒有用過需安裝的LINE。

我是有需要才掛電腦上的,而且是使用掃QR CODE登入

要先把手機LINE上的設定: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打開。然後手機確認才會登入。

只要我把"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關閉"他馬上登出。

我覺得應該是安全的。不要輸入帳密~相對比較安全,手機上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唷,感謝
又得到了一部葵花寶典

另外一個造成win10卡卡的原因是win10 內建防毒軟體"Windows Defender",
這裡有教如何限制Defender占用的CPU使用率,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MLvzqXw

我自己是關閉Windows Defender,改用免費版的Avast,
加上前述"Windows10TweakTool"調校,雙管齊下,
家中雙核以上的主機,瞬間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