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N75TOC-2GI 不認卡 求助維修方向?

楼主(2024-07-20):
拿到 基本電壓都有 不認卡 GPU 有微微的熱!

12V 5V 都有
FVDDQ-1.5V PEX-VDD-1.05 NVDD-0.9v

不會修顯卡 求維修方向!
有參考 之前大大提供的點位圖!

网友A:
Reset、CLK、16對耦合電容對地二極值、16對RX信號測量看看

正常的話再用內顯掃描750顯存看看。

補充內容 (2024-7-21 04:15 PM):
ASUS GTX1660S MATS 問題請教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2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CLK、16對耦合電容對地二極值、16對RX信號測量看看

好 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