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電扇XA1489BD擺頭故障維修

楼主(2024-07-20):
[故障現象]
按擺頭鈕後,擺一下頭後會聽到答答答聲,就停不擺頭。
原本已經找物色新的DC風扇,抱著試試的心態上拍賣平台搜尋"電扇擺頭",發現真的有人在賣,順便買擺頭拉桿。

[型號銘板]

磨損的擺頭塑膠齒輪

新舊品擺拍

新品塑膠齒輪上的黃油有點少,就自己加一些。

風扇的齒輪也塗一些。

拉桿也有賣,終於不用銅線代替了。

网友A:
齒輪組裝分解項目裡有個魔鬼細節
就是擺頭拉桿與齒輪結合部位,拉桿端有彈簧兩側各一個小鐵珠
若沒注意到,粗心分解時,小鐵珠就會彈出,然後看運氣找

我第一次分解時就是這樣,因為小鐵珠沾了黃油,還不算難找,但也是捏了把冷汗 而裝回時汗水流進眼珠 還不敢擦汗只能狂眨眼

跟撥檔轉盤,利用[小鐵珠+彈簧]定位 機械結構類似
每次遇上類似情形都像一隻炸毛貓執行拆彈作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齒輪組裝分解項目裡有個魔鬼細節
就是擺頭拉桿與齒輪結合部位,拉桿端有彈簧兩側各一個小鐵珠
若沒注意到 ...

對!我就掉了,才找到一顆,後來找一個小一點的,裝上後.本來擺頭有時會滑脫聲音,磨損太大問題.也誤打誤撞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齒輪組裝分解項目裡有個魔鬼細節
就是擺頭拉桿與齒輪結合部位,拉桿端有彈簧兩側各一個小鐵珠
若沒注意到 ...

那兩顆鋼珠是魔鬼細節沒錯.
這次是要換新的擺頭齒輪裝置所以沒在意它,確實在拉出舊的拉桿時彈出一顆鋼珠,但新買的加黃油時卻沒有這問題.
我的推論:
一、在拆拉桿齒輪將拉桿下壓到轉頭位置,讓鋼珠卡到定位,鋼珠就不會彈出.
二、純粹是新品密合度高,所以不會彈出.

"推論一"希望下次有人拆的時候可以試試.

网友:
我也是東元電扇,
同樣也換過擺頭齒輪箱,
你這齒輪箱外殼依然是金屬,
我淘寶的齒輪箱,外殼是塑膠,一樣是可以用,

你這電扇外殼有點脆化,
我的也是,有次摔倒,後殼裂成兩半,
用AB膠再把它黏回去,

前陣子風扇罩螺母裂開,風扇罩無法固定,
又淘寶了風扇罩螺母,不過這螺母公差似乎有點大,
螺母容易鬆動,用止洩膠帶纏繞幾圈,
完美搞定 :p

上週去大賣場看,立扇從800多元到一兩千元都有,
等沒法修再來買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齒輪組裝分解項目裡有個魔鬼細節
就是擺頭拉桿與齒輪結合部位,拉桿端有彈簧兩側各一個小鐵珠
若沒注意到 ...

您也碰到了,握握爪

网友:
看塑膠外殼使用很久了,擺頭裝置等在我們社區找回收的鄰居就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