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Intel(R) Pentium(R) CPU U5600, 8G RAM 到底行不行

楼主(2024-07-21):
原機應該是 2G+2G RAM , 文書處理很順, 開動youtube 1080 會偶然頓, 原來已配高級的 SSD 也一樣, 估計加RAM即可.
"奧客"說要要增大RAM, 手邊有的暫時試了 8G + 4G, 8G +2G, 另外單獨8G, BIOS 開機都 ok 看到8G或者12G等, 但是開始WIN10就藍屏不斷自我修復, 無法度.

只好變成 2G+4G 給奧客先加減用, youtube 頓問題解決了.
是那支8G壞機還是CPU不支援呢 但是"奧客"還是想加到8G+8G.

T210

T210

8G+2G_RAM

8G+2G_RAM

网友A:
這CPU 記憶體天花板 最高限制在8G
給你一張 官網安神符  拿去鎮壓奧客
網路連結 在此 :
https://www.intel.com.tw/content ... specification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CPU 記憶體天花板 最高限制在8G
給你一張 官網安神符  拿去鎮壓奧客
網路連結 在此 :

原來這CPU歷史悠久了
謝S大提點

网友:
Youtube 編碼改成 VP9。
而且現在各種影片編碼都逐漸變成 H265。
舊顯卡沒辦法硬解,只能靠CPU賣力運算,核心數又少。

澳洲來的客人 是希望你幫他換一台新的。 (別想,先換個瀏覽器試看看)

或是 試看看這個方法:

解碼器為什麼沒動作?
不過今天有找到暫時的替代方案了,
就是下載附圖的"h264ify",
這是Chrome的擴充功能,
可以強制Youtube一律播放H.264格式的影片

補充內容 (2024-7-26 09:57 AM):
H264ify Chrome plugin 下載點
https://chromewebstore.google.co ... kgioiakgal?hl=zh-T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這CPU歷史悠久了
謝S大提點

影片播放問題可以先看一下顯卡硬體解碼支援。
這個內建顯卡能硬解 H.264,但不支援VP9,只能靠CPU軟解。

intel 顯卡的影片硬解支援清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片播放問題可以先看一下顯卡硬體解碼支援。
這個內建顯卡能硬解 H.264,但不支援VP9,只能靠CPU軟解。

整理一下這幾天找到的相關資訊。

影片編碼也不停地在進化,老顯示卡硬體不一定能支援硬解。
顯卡不能硬解,就只能靠CPU軟解。
所用的設備有沒有支援硬解,可以查一下資訊:

DXVA Checker

顯卡能硬解,還要考慮連接線也會影響影片傳輸到顯示器的,可參考:
如何使用頻寬判斷最佳影片輸出

硬體不支援 VP9,就得強制 Youtube 只輸出 H.264 格式。
可以去Chrome 應用商店找擴充功能:

Chrome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 - h264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