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Leadex GOLD 550W 無PG

楼主(2024-07-21):
上測試器狂叫無PG

請問各位維修大神
PG是哪一塊小板
先謝過大家

補充內容 (2024-7-24 04:35 PM):
意外發現狼大PO的文章
https://wolflsi.pixnet.net/blog/post/65846629

网友A:
相去不遠,可參考這個parts description

大電容右邊的子板應該有表列的這兩顆IC影子。

拆之前建議先跑PG線路是否連接到這張子板?!
EVGA SuperNOVA 650 G2 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去不遠,可參考這個parts description

大電容右邊的子板應該有表列的這兩顆IC影子。

請問是這塊嗎??

网友A:
對!

你可以查看看子板上是否有9013與LM324這兩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你可以查看看子板上是否有9013與LM324這兩顆IC

上面有這兩顆~要量哪幾個點

网友:
查線追 灰線PG 進入 小板後 到哪個相關電路
ATX Power 裡 PG 電路 基本結構就
主變壓器從+5V繞線組 重新二極體 RC延時整流 作為 預備信號
再將 預備信號 反向電路之後 就輸出接到灰線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有這兩顆~要量哪幾個點

PGO電路可參考第八頁的電路圖

PS223 datasheet

因為這顆IC沒有相關datasheet可參考。

是我的話會先查IC PG周邊的零件是否有明顯異常,最後才考慮換這顆ASIC;

若各路輸出電壓正常也可以用RC延遲電路取代。

我記得有看過同樣缺PG的案例,對岸up主修台達power剛好監控IC為ASIC。

网友B:
看照片風扇及內部整個髒汙,是否也清洗乾淨,使用環境特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O電路可參考第八頁的電路圖

PS223 datasheet

灰色線跑線
小板沒有零件沒有明顯外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風扇及內部整個髒汙,是否也清洗乾淨,使用環境特別

主角是這顆,哈
ˋˊ之前那張是打火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O電路可參考第八頁的電路圖

PS223 datasheet

223的PGO是第16腳?
AA9013的好像是在第11腳
能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3的PGO是第16腳?
AA9013的好像是在第11腳
能替代??

當然不行! 這顆IC 腳位定義與數據規範都未知...

當下最佳方案是換顆新的,但可遇不可求。

相對合適的方案是R C延遲充當PG,前提為『各路輸出電壓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不行! 這顆IC 腳位定義與數據規範都未知...

當下最佳方案是換顆新的,但可遇不可求。

振華做得那麼機密呀
那不就壞這個IC不就只能棄修
或花錢送原廠維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華做得那麼機密呀
那不就壞這個IC不就只能棄修
或花錢送原廠維修了

對面專修電源的up主,對振華的完修率也不高@@

我也碰過幾顆,都燒得很慘的,不是DC-DC燒穿一個洞、就是-12V IC擊穿。

網拍上的也都是燒毀居多,狀況也是慘

所以沒抱持太大希望,抽空處理~修一修又放一段時間。

网友:
這是 想法 未實踐

+5V 初投入時  由555 延時關燈電路 修改  ,
延時設定 我是看 PS223 /WT7510 方塊圖 寫 300 mS
T=1.1 RC 取 R=1 M    C=0.1uF (* 3pcs)  = 330mS

另外 原電路 PIN4 RST  改接FPO ,  若找不到FPO 就算了  直接+5V 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