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DC風扇抖動 IC 不良求助

楼主(2024-07-22):
鄰居的電扇故障,沒想到"沒軟柿子吃"!
直流扇一開始無法轉動,判斷是 24V 和 5V PWM 脈衝比輸出正常,直流馬達問題,使用熱風槍加熱板子,風扇會轉了,但是一小時後再啟動就不轉了!
最後確認是 44132 IC 加熱有些改善,還是抖動厲害!!
請問 如何處理? 這IC 是哪一廠商的資料?

馬達板子

IC

加熱後的接點

馬達

网友A:
第一章圖
馬達板子左邊輸入端子重新焊接,鄰居丟一台 2022年國際F-S14DMD 由電源開始捕焊起至馬達板子左邊輸入端子重新焊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章圖
馬達板子左邊輸入端子重新焊接,鄰居丟一台 2022年國際F-S14DMD 由電源開始捕焊起至馬達板子左邊 ...

謝謝!! 我試看看!!

网友:
前幾天好像有看到類似的文章 沒想到這顆主控IC這麼容易壞

网友B:
乾大的44132可能要對岸掏

純學習立場,看直流無刷電機
針對驅動IC電路入門,參考這下列這篇
[轉貼] 看不懂電機驅動英文詞彙?幾乎完全相同的中英文芯片手冊,讓妳輕松學習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027-1-1.html

針對 乾大案例 驅動IC 44132 QFN-36封裝 用 "3顆hall"
雖沒找到正確對應的datasheet

參考這顆 AN44150 QFN-24封裝 IC 也是用 "3顆hall"
datasheet 參考看看能否得到思路啟發

如果只針對
"三相直流無刷電機" + "QFN-36封裝" + "背面接地散熱大PAD" + "對岸嘉立創網站搜尋"條件下
得到幾個驅動IC ,下方的 datasheet也可參考看看
當然下列有些是高壓驅動IC,沒時間也可跳過關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乾大的44132可能要對岸掏

純學習立場,看直流無刷電機

感恩周兄的協助!!
昨天發現 霍爾元件的現流電阻有虛焊的情形,高興了一下!! 結果還是失望了!! 繼續努力!!

网友B:
德儀的 DRV8313 驅動IC datasheet
下列這檔有 40 page 說明較完整 (QFN36腳位有明顯標示出來,也有簡易應用電路示圖)
參考看看 drv8313.pdf (1.88 M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儀的 DRV8313 驅動IC datasheet
下列這檔有 40 page 說明較完整 (QFN36腳位有明顯標示出來,也有簡易應用 ...

感謝周兄!!

网友C:
A大, 這花腦袋的玩意, 幾乎可以自己開發一個, 找找GITHUB, 或許有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大, 這花腦袋的玩意, 幾乎可以自己開發一個, 找找GITHUB, 或許有發現

X大: 感謝提供資訊. GITHUB 沒接觸過!!

楼主:
感謝周兄弟和大家的協助,花了一些時間把線路給大致上畫了出來,在T1 T2 翰了兩條信號線,用來檢測是否有信號給相關的訊號
T1 是檢查三個 霍爾元件的電壓,正常運轉時為1V 左右.
T2 是檢查 PWM信號是否有經過 R2 C2 進到 IC 44132 的 36 腳. (焊接時信號線接到C2 上面)

結果: 以前送電2~3分鐘就停止了,現在 送電2~3小時 都還可以旋轉,判斷 可能是PWM 輸入的電容器經過焊接加熱造成,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

霍爾元件
https://www.akm.com/content/dam/ ... 1a-en-datasheet.pdf

MOSFET
https://www.aosmd.com/sites/defa ... asheets/AO4840E.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周兄弟和大家的協助,花了一些時間把線路給大致上畫了出來,在T1 T2 翰了兩條信號線,用來檢測是否有信 ...

V-霍爾元件的(1)(3)有沒有畫反  ...與U/W 的接法相異

另外
雖然為了量PWM信號加焊C2 是不是剛好  ...這不好說
1#照片沒C2 位置  倒是看到PWM信號進來的R2  這位置離 44132 IC  有些遠
你在1# 還說 [最後確認是 44132 IC 加熱有些改善,還是抖動厲害!!]
成了矛盾沒法將整串事件閉環 至少要能自圓其說

我能想的 就是 假設C2焊點 有瑕疵

在[44132 IC 加熱]  這個行為上使 PCB 有一定的翹曲力量
傳遞到C2瑕疵微裂焊點  使其暫時得到接合 電路工作
待 加熱的溫度效果 不再時 就是 所說1#的 [但是一小時後再啟動就不轉了!]

當然一切 都是猜測  胡說八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周兄弟和大家的協助,花了一些時間把線路給大致上畫了出來,在T1 T2 翰了兩條信號線,用來檢測是否有信 ...

如果此處是貼片電容受熱後, 消除故障現象
有可能此處用的"二類貼片電容"
加熱後的確可能讓容值回復正常,
節錄以下網址說明:
https://www.skywell.cn/news_view_305.html

二類材質電容存在老化 ,它一種自然且不可避免的現象,
這個在 EIA 標準中有做說明。這種被稱為 老化的現象是可逆的 ,
其產生的原因在鐵電體晶體結構隨溫度和時間爾變化。
鐵電介質以鈦酸鋇(BaTiO3 )為主要成分,加入一定的氧化物以改變材料晶體慣態和對稱性 ,
產生鐵電疇。在居裡溫度( 120℃) 附近,BaTiO3 晶 體結構 由四方相轉變為立方相 ,
自發極化不再發 生。 當加熱電介質到居裡溫度( 120℃) 附近或以上 ,電介質晶體結構將轉變為立方相 。
這意味著電 容的容值將會回覆為原始數值。這種現象就是去老化。

節錄以下網址:
貼片電容分為4類,3、4類很少見,
https://blog.csdn.net/u010546263/article/details/105107298
Class I電容器和Class II電容器之間有什麼不同?
https://product.tdk.com.cn/zh/contact/faq/capacitors-004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V-霍爾元件的(1)(3)有沒有畫反  ...與U/W 的接法相異

另外

感謝 SIMON大的指導!
由於 電路上有點看不清楚,加上老眼昏花,記性不好"十目一行,過目即忘"應該是 西蒙兄的經驗為準!!謝謝指正!
C2 錯誤 應該是 C3 , 昨天又加熱了一次(烙鐵把元件重新加熱),原先11段轉速 在4段開始抖動,後來改善到7段之後再開始抖動,個人還是認為是"霍爾元件"線路的問題...
問題真因沒有確定之前所做的"對策"必然可能再發生... 不幸的是,昨天插電煤運轉下,放置了幾個小時後又回到"最先的狀態"也就是開機後一分鐘又不轉了!!
目前後續動作:
. 先不做電容 電阻 重焊接的動作
. 檢測 不轉的問題 T2 PWM 輸入到IC 44132 pin36 的訊號是否還有 PWM 脈衝
. 檢測 T1 電壓 也就是 霍爾元件的輸入 pin 1 霍爾元件 pin1 pin3內組100 歐姆,輸出pin2 pin4 內組200歐姆.

補充內容 (2024-8-7 07:53 AM):
馬達不轉的情況下:
1. T2 PWM 輸入到IC 44132 pin36 的訊號"還是有 PWM 脈衝"
2. T1  霍爾元件的輸入電壓為1.5V ,pin 35 輸出為"24V "

補充內容 (2024-8-7 08:20 AM):
更正: 2. T1  霍爾元件的輸入電壓為1.5V ,pin 34 輸出為"24V "
給霍爾元件的電壓為24V 經過 4 電阻2.4K歐姆 到3個 霍爾元件 合理嗎?

補充內容 (2024-8-13 01:19 AM):
馬達朝上放置幾小時後,可以正常轉動很長一段時間(一小時以上). 正常馬達不可能朝上! 接下來馬達正常位置(軸心水平) 一陣子後就有震動現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SIMON大的指導!
由於 電路上有點看不清楚,加上老眼昏花,記性不好"十目一行,過目即忘"應該是 西蒙兄 ...

修理經驗分享,不一定同原因,可以參考看看
上電抖動一下即不轉*2台-->其中一顆霍爾ic有問題,3顆比對靜態阻值應有機會發現
轉一段時間後感覺轉速變慢,不久就自動關機*1台-->3顆霍爾ic一起換、因為量不出哪顆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理經驗分享,不一定同原因,可以參考看看
上電抖動一下即不轉*2台-->其中一顆霍爾ic有問題,3顆比對靜 ...

感謝您!! 霍爾IC哪裡可以買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霍爾IC哪裡可以買到?

如果沒猜錯,你這顆應該是用HW108A(marking E ),可以試用這2顆代代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36644824857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40885752736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沒猜錯,你這顆應該是用HW108A(marking E ),可以試用這2顆代代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 ...

謝謝!!
找時間下標來看看!!

网友:
霍爾IC  動態量測

馬達轉動時   辨識霍爾IC輸出功能 以示波器 差動量測

CH1 CH2 探針分接  霍爾IC的輸出#2#4
CH1 CH2 GND共接  PCB上的0V

比較 UVW 三個霍爾IC輸出差異 應該能看出些端倪

另外 原板上規格不明  暫以benson 推薦HW108A(marking E )之規格參考  大概 0.16V ~脈衝波
示波器 CH1 + (-CH2)  得差動狀態  ( -CH2 : 意思是 CH2在示波器裡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