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技 M331 使用一段時間不動作,滑鼠電源開關一次即正常

楼主(2024-07-22):
如主題, 無線WIFI滑鼠使用一段時間即不動作,電源開關一次即正常,但一段時間後又再次發生,請問是什麼零件有問題?

羅技 M331 內部照片

羅技 M331 內部照片

网友:
無線滑鼠一段時間沒動作,會斷電是為了節省電池電力,並不是故障,要恢復動作不一定要電源開關重開,試試按一下左右鍵看看。

网友:
截圖出處: 廠商使用手冊.
截圖出處: 廠商使用手冊.

楼主:
確定不是省電的問題,當不動作時,按左右鍵都沒反應,只有關閉再開啟滑鼠開關有用,拔插usb發射器也沒用.這滑鼠用了3年多,最近才出現這情形,想知道是什麼零件老化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不是省電的問題,當不動作時,按左右鍵都沒反應,只有關閉再開啟滑鼠開關有用,拔插usb發射器也沒用.這滑鼠 ...

如果無法解決,某屋某嘉的有線電競滑鼠兩隻才599,還有巨集功能,可以考慮一下。

网友:
我有顆內部構造相似的M705,曾經大部分解、換過微動後,也偶爾有這樣的狀況。

但也就開關off and on就這樣繼續使用,當作測試平台使用也沒什麼問題,多一個動作而已。

网友:
換個電池,試試看。

楼主:
有換過電池了,情形相同.

网友A:
滑鼠電源開關 故障了

"滑鼠 滑動開關 撥動開關"

乾式電子接點噴劑 噴看看 ,可能有效可能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鼠電源開關 故障了

"滑鼠 滑動開關 撥動開關"

我將電源開關拆下,直接短路,來確定不是開關問題,結果相同,最後只能拔電池.現在又將電源開關裝上了.

网友B:
有時不一定是滑鼠,接收器有辦法換一個試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不一定是滑鼠,接收器有辦法換一個試試嗎?

如果真的是發射器,那就沒辦法了,我也沒其它相同的可以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