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牌、不知型號的車用音響,20腳位的端子定義要怎麼判斷

楼主(2024-07-22):
機器的上下左右都翻過了,都沒看到 牌子 和型號

機內也沒有看

用圖搜,網路上也找不到資料

只有找到一台 面板相似的 CARDIO卡迪歐 VCD-1000,但功能我看是不太一樣,按鍵功能也不太一樣

機後的接口 是 20腳位

我是有判斷出 接地

還有 4顆喇叭+-,8個腳位可能 位置,應該吧

1、2腳之間 是只有 121.7 Ω,用這2腳分別去對 其他腳位 都有 K千 歐姆 的阻值

我是想說 這樣是不是就是一對 喇叭+-

這樣判斷是對的嗎?

3、4腳 之間有 123.6 Ω

11 和 12腳 之間有 123.7 Ω

13 和 14腳 之間有 121.9 Ω

就是 4顆喇叭,8個腳位,只是目前 還無法判斷喇叭的 前後左右 和 正負極

要先找出 ACC 和 B+ 開啟機器才行

接地腳 GND 測出 是 第 7、10 、16、17腳

重要的像是 ACC 和 B+ ,不知道要怎麼判斷

這應該是前面板的接線

+12V 那個腳,我去測 後面的20腳,沒有共點

跟後面的20腳對照下來板上的話,上下對調,上排是 11~20腳,下排是 1~10腳

紅紙下面 應該是 電感,它的腳 能判斷 ACC 還是 B+ 嗎?

旁邊有一顆 電容 16V,3300uf

這個電容的正極腳,是不是用來 並聯 在 ACC 還是 B+上的? 可以用來判斷嗎?

目前未知的腳位定義就是

第5、6腳、8、9腳

15腳、18~20腳

我查文好像是 有些說是 ACC 和 B+ 的腳位 通常會在中間???

還是說 各位大大,有其他判斷的方式?

還是己知 和未知 有相似的腳位邏輯?

网友:
ACC不會經過開關
B+會經過開關

网友A:
ACC 是 車鑰匙開關一個狀態之一  : 汽車音響等配件通電 accessory  字義就是: 附件/配件

音響主機 的功率級電源 紅紙下面電感,它的腳也通電容 16V/3300uf  正極就是 接往 ACC

B+  Battery +  電池正極 ,   在車用主機應用 上 主要就是當鑰匙開關斷電
由於直通電池 提供不斷電  用於記憶設定 例如 電台頻率等等

其他 次要 如白晝夜晚需要調適顯示器背景光  接往汽車小燈受控連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 是 車鑰匙開關一個狀態之一  : 汽車音響等配件通電 accessory  字義就是: 附件/配件

音響主機 的功率 ...

在找附近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讓我判斷

IC都查看看是作什麼用的

發現旁邊有一個IC,音訊放大器,TDA7384

這才讓我確定到,之前我判斷的4顆喇叭,8個腳位 是正確的,這TDA7384查到的資料裡也有補到了 喇叭的正負極

只剩分辨 前後左右的聲道了

另外,這TDA7384的腳位也有 寫到 ACC,但我不太確定 這裡的ACC 指的是 電瓶的正極 ,還是 電門的ACC

這是有人拿這IC來製作 放大器的電路

對照一下IC的腳位 和 接口的腳位

右邊的綠色數字 是 IC的腳位,左邊的藍字 是 接口的腳位

這TDA7384的ACC 在 第6 和 20腳,兩個是共點的

藍筆寫的 是 接口的腳位

紅筆寫的 是量測過後 對照過來的 TDA7384的腳位

只是 接地的GND,都是共點,分辨不了 在TDA7384上是哪一個接地

在接口的腳位,就是第 20腳

只是不太知道,這是 電池來的正極電,還是 電門的ACC電 ?

因為照,上一篇改另一台機器的經驗,喇叭的放大功率,是需要 B+的電

只接ACC的話,是能把機器開機操作,但喇叭會沒聲音,因為沒有B+的電

但是 這第20的接口腳,是也有 跟 16V,3300UF的電容正極 有共點,也有跟 紅紙下面的電感 共點

在圖(block diagram)裡,是有看到 VCC1 和 VCC2(第6、20的IC腳) 有一個開關

所以 這個 第20接口腳的ACC,就是電門的ACC嗎?

第4的ST_BY的IC腳 控制(機器的開關機)??

之後再來拿這第20接口腳 來上電試看看了

這接口的定義 好奇怪,ACC在 第20腳

那B+ 要從哪判斷 是哪一個腳位呢?

网友:
這TDA7384的腳位也有 寫到 ACC,但我不太確定 這裡的ACC 指的是 電瓶的正極 ,還是 電門的ACC

這TDA7384的腳位也有 寫到 ACC,指的就是 電門的ACC

之前提過 B+電瓶的正極  在車用音響主機裡 主要功能是[記憶電台]
那麼 有個 比較旁門左道辨識法  B+ 耗電量  會很低很低
也就是說通常  PCB上這條B+銅線佈線寬度  很一般
相對而言  PCB上這條ACC 銅線佈線寬度 要加大再加大

這種是就佈局習慣  但不能說是一定能用目視的 看出來
你這照片 我就沒法看出來

若是 車用音響主機老牌大廠 單是插座端子頭 ACC 就比其他PIN大了些 甚至配上保險絲 能輕易辨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找附近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讓我判斷

IC都查看看是作什麼用的

那B+ 要從哪判斷 是哪一個腳位呢?
靠20pin接頭附近有電感,其中一pin進入主機後,會先串接電感,那一pin就是 "B+"

喇叭接線,進主機pin腳後會先連接"音訊放大器,TDA7384"
參考TDA7384 datasheet 可知喇叭接線定義

關於魔改音訊放大器,也可參考一篇改機網文 : 汽車音響改改改

LC72130 LC72130.pdf (309.38 KB, 下載次數: 1)
微處理器與LC72130的介面,如果沒有微處理器的話,LC72130也就失去了作用

PT2311 pt2311.pdf (39.3 KB, 下載次數: 0)

經由追蹤板上主要IC datasheet
其中會有pin腳定義,大概可回推音響主機後面接線插頭pin腳的定義
簡易型車用音響主機基本接頭須找出13根腳 :

B+

ACC
GND
4支喇叭接點(8根pin腳)
ANT (天線舉伸致能接腳)
AMP (功放致能接腳)

隨便抓個音響主機電路圖
例如 panasonic_cq-c1100lm panasonic_cq-c1100lm_sm.pdf (3.05 MB, 下載次數: 0)
第21頁研究一下,接頭進主機後與主要IC的連接關係
也可印正接頭pin腳定義,試試尋找邏輯的對錯

楼主:
ericchou大 提到的

靠20pin接頭附近有電感,其中一pin進入主機後,會先串接電感,那一pin就是 "B+"

用這個看法的話

那 先前 在TDA7384上找到的 第6腳 和 第20腳的 ACC,也就是 20 PIN接口 的第20腳的位置

這是 B+ ?

那顆電感 是 一條銅線 在環上繞,所以 電感的2隻腳 是通的

我看我應該要 把 20 PIN的母座 先請下來 看下面的 走線方向了

今天有試過 用 第20腳(假設是ACC ?) 和 接地 上電,但是 是開不了機的

SIMON1016大 的看法是 覺得 TDA7384 的 ACC 是 電門的ACC,也是 接口的第20腳(我用 蜂嗚檔 測是會叫的)

我是在想說 在這張TDA7384圖

有看到 ACC1 和 ACC2,下面都有一個開關,應該是 由 ST-BY 控制

那ST-BY 的電是從哪來的 ? 會是 B+ 嗎?

目前未知的腳位 就是 接口的第 5 6 8 9 15 18 19 20(ACC? B+?)腳

网友:
把地接好負極, ACC & B+ 同時上13.8V絕對可以開機,
不然東西壞了 50 收

楼主:
我把 母座 請下來了,很棒的決定

一口氣 弄清楚了 接口的 第 5 6 8 18 應該是空腳,15應該也是空的

就是剩下 第9腳 和 第19腳 都是有線 去工作的

第20腳 就是 入電腳,有分路去其他工作區,也確定 是串 電感 去了 TDA7384 的VCC,那就可以確定這是 B+ ?

拆下母座,然後也觸發了我曾經用過,用燈去照看板子的線路,一切就很明瞭了

反面

所以發現 接口的 第 5 6 8 18 應該是空腳,15應該也是空的

剩下 第9腳 和 第19腳 的工作線

第19腳 串了 一顆 二極體,但是串在負極方向 是禁入的

然後 它的正極 是接到了 78L18 的輸出腳 ???(如果我沒搞錯 輸出 和輸入腳的話)

第19腳 不是我要 找的 B+ ? 和 電門ACC 是嗎??

再來看 第9腳

我也有標出來,那不是「6」,是「9」,只是我當下寫的時候板子方向不一樣

第9腳的線 穿過了 一小一大的二極體 1N470XX 的下方,線就到最邊邊 那一條,到前方

這會是 電門的ACC 嗎?

再回來 看一下 第20腳 入電的線路

第20腳 進來後,先分了2路,一路朝下,一路朝右去 串了電感

朝下的路,應該是去串了 大顆的二極體 的負極(小顆的下面那顆大的)

朝右的路,去串了電感,電感出來 也分2路

一路 去 TDA7384 的VCC

一路 我有標箭頭 左下,那邊好像 有少了一個零件 嗎??

网友B:
個人經驗談~
一般 音響 B+跟GND 都是相對立的,確定好後,排除喇叭之類的線路~
我會用電源供應器 送12V低電流 的模式去測哪條是ACC, 通常就算12V送給非接地腳位 只會沒有反應,不至於燒掉(個人試過幾台都是這樣,因為不會形成迴路)。
目前 你應該只剩 B+ 跟 小燈線(開小燈會亮背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經驗談~
一般 音響 B+跟GND 都是相對立的,確定好後,排除喇叭之類的線路~
我會用電源供應器 送12V低電 ...

我後來猜到了 第9腳就是 電門的ACC

第20腳 是要接 電瓶+

第19腳 不知道要接什麼,因為看那個端子進去後接的二極體1N47XXX,應該不是接 12V的電吧???

所以才猜看看 接第9腳試看看能不能開機

結果接了 第9腳 和第20腳,用電供同時給12V的電,就可以開機了

之後分開接 來判斷 哪一條是 B+用的記憶

也就找出 第20腳是 B+

-------------------------

不過,這台也是有問題

第9腳 和 第20腳 上電後,未開機,待機的電流 約 0.5A,會不會太高了? 還是是正常的?

開機後,只接一顆喇叭,電流就來到 1.5A~2.X A

而且,不管是 FM 還是播放CD,大概聲音只能 播放 1分鐘左右,它喇叭自己就「慢慢的」沒聲音了

CD是還在轉,時間也還在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 沒聲音,電流值 會掉下來剩 不到1A

要關機後,等一段時間後,再開機播放,才會又有聲音出來,但能出聲的時間通常會更短,就又沒聲音了

是在猜想,是 TDA7384 這 功率放大器 出問題?

還是 PT2311 音訊三輸入四聲道的處理IC 出問題?

這顆IC 會需要加強散熱嗎?

TDA7384是有在外面加散熱片和 風扇了,TDA7384溫度上就降蠻多了

這顆IC的datasheet.pdf,只有找到3頁的 PT2311-Princeton Technology.pdf (71.9 KB, 下載次數: 0)

詳細的工作條件的datasheet,還找不到......

還是其他的IC的問題?

4558M 4558M datasheet.pdf (162.75 KB, 下載次數: 0) ,這有2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後來猜到了 第9腳就是 電門的ACC了

而 第20腳 是要接 電瓶+的

先把最大那顆電容換掉~
可能容值不足!

至於待機電流,0.5A是電門開啟時的嗎?還是只有B+ 送電時的?
電門開啟時 沒關係,只有B+送電時就要檢查是否有電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最大那顆電容換掉~
可能容值不足!

至於待機電流,0.5A是電門開啟時的嗎?

是的,就是 機器未開機,只有顯示時間時,第9腳的 電門ACC 和 第20腳B+ 通電時有 0.5A 的待機電流

0.5A *12V,6W的待機,這樣算起來,好像也OK嗎???

不過,因為兩個腳的線是 並接 在一起通電試機的,所以還不知道是 哪一條的電流

我再查看看是哪一條

還是只有B+ 送電時的?

第9腳 電門ACC 斷電,只留 第20腳的B+通電,就沒有顯示時間,但時間的記憶還在,但沒0.5A的待機電流

-----------------------
最大那顆電容換掉~
可能容值不足!

這是在說 聲音的問題嗎?

我這台可能是樣品機,所以沒牌子和型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至於待機電流,0.5A是電門開啟時的嗎?

是的,就是 機器未開機,只有顯示時間時,第9腳的 電門ACC 和 第20 ...

1.待機電源
這樣沒有關係,畢竟電門啟動後 通常就會發動(發電機供電),只要不是太誇張的耗電(1~20A以上)。

2.電容換掉~(3300uf 16V)
排除音效功放晶體TDA那顆 散熱不足 過熱無聲(測試長時間 須加裝散熱片 不可裸測)
剩下功能會不穩定 就只剩下電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待機電源
這樣沒有關係,畢竟電門啟動後 通常就會發動(發電機供電),只要不是太誇張的耗電(1~20A以上)。

3300uf 16V這顆電容,我有拆下來量,數值是 34XX UF,應該是正常的?這樣還是要換嗎?

TDA7384 我有自行加上 散熱片 和 散熱風扇了

目前 我是在 懷疑 是 PT2311 還是 TDA7384 的問題?

4558M 我查 是雙放大器

這是作什麼用的呀?

功能上 好像是 串在 PT2311 到 TDA7384 的中間

4558M 有2顆,好像是 四個聲道 分配 2顆的各2組,共4組

-----

我有找到 PT2311 的第10 和 14腳 是用在 FM 的左右輸入腳,接耳機聽 有聽到很小聲的 廣播雜訊

第11 和 15 腳 是用在 CD的左右輸入腳,之前接耳機 有聽到 很小聲的播放音樂

為什麼是之前,因為現在問題又加上了 CD的讀取模組,不知道又弄到什麼,變成都讀不到片......(有夠煩的)

第25~22腳,看PDF檔上 是寫 是四個聲道的輸出腳

本來是想 在 PT2311 的 FM 輸入腳 還是CD的輸入腳,拿一組來 外接輸入音源

再 用第 25~22腳 外接耳機 來 單測 PT2311 會不會 也是 聽一下子就聲音會「慢慢變小到 無聲」

就可以判斷 是出在 PT2311的問題 還是 出在TDA7384

現在只能 用FM的輸出部分來測了

另外,我也想說 能不能 在 FM的 PT2311 的第10 和 14腳輸入,FM的輸出空出來 拉線 去 另一台 車用音響 的 R和L輸入

等於就是 不要用 這台的 PT2311 和 TDA7384 的後端部分,只用 這台的前端

後端就接去 另一台車用音響 去放大聲音輸出

网友:
會要你換電容只是 個人習慣性 都會做的事,電容內部液體在尚未乾掉之前 容值會是正常的(靜態量測) 但是只要稍微熱機 幾分鐘 就會有電路異常的情況,電容錶只能說是簡易檢測,實際跟他工作正不正常還是有差距!
有些元件就會存在要壞不壞的狀態。
可以拜讀chlu兄的貼文"利用電容表+示波器量測電容器好壞"

PT2311 四频道数字的控制音频处理器
簡單說 就是 控制 音源(MP3 AM FM AUX)的功能切換。

4558M 我查 是雙放大器這是作什麼用的呀?

以這電路來說是做音頻初步放大用。

後端就接去 另一台車用音響 去放大聲音輸出

感覺這樣有點本末倒置,還是把重點放在TDA7384 輸入端訊號有沒有正常!(所以我才建議先換電容)
音頻訊號 還是要用示波器來檢修比較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