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ac SD1000 無螺絲吹風機怎麼拆解

楼主(2024-07-22):
1.銘牌 SD-1000 症狀是帶去越南用壞了

2.沒想到機器爆難拆 連電路板都看不到,更不用說檢修了

3.我猜想應該橫向的桶身可以上下拔開
然後握把的電路板可以抽出來之類的
但是脖子這裡不知從何下手,感覺沒有施力點

网友A:
以前修達新牌時是扭一扭就拆下發熱管上的覆蓋塑料件~

"脖子這裡"  可能還有固定點還沒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達新牌時是扭一扭就拆下發熱管上的覆蓋塑料件~

"脖子這裡"  可能還有固定點還沒拆除?! ...

有可能,我已經大力扭來扭去十來分鐘沒有新的縫隙或進展
但是外觀上已經看不到什麼可以拆的地方

网友B:
應該跟小米的拆法類似,從手把底端撬開飾片,內有螺絲,解鬆螺絲抽掉手把殼後,電路應該也在這邊

如果還要拆發熱筒身,就繼續拆

网友C:
第一張圖右邊的後塵蓋打開後也沒地方可打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圖右邊的後塵蓋打開後也沒地方可打開嗎?

後塵蓋打開如圖3+4
只能在機身上方,順利拆開卡榫
機身下方和脖子連結那邊只能有微小的縫隙,拆不開

网友:
越南的電壓是220V,可能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跟小米的拆法類似,從手把底端撬開飾片,內有螺絲,解鬆螺絲抽掉手把殼後,電路應該也在這邊

如果還要 ...

被你猜中了,厲害
後來看到有人拆解成功,原來長這樣

不過把手那個有一圈,我試著用小的一字起子翹,還是很困難
這台粉紅色的看起來也是硬撬到粉紅色塑膠都一堆痕跡
不曉得要用什麼方法才比較不會有痕跡?

网友:
我不知道怎麼拆,不過有一次我去組裝電視行業的朋友那裡閒聊,他跟我說比較新的電視都只用卡扣,都沒有用螺絲了。

這支吹風機應該是卡扣做的很密合,比較不容易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