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GO jbubu115汽油幫浦求助
關閉

楼主(2024-07-24):
請問汽油幫浦的插頭2線1黑1黃就是一正一負嗎?
我打開電門電錶黑棒接黑線,紅棒接黃線,只有2.0V
想請問這樣接正確嗎?可以直接接電瓶測試嗎?
另外有檢查車上3顆保險絲都是好的
網路上還有人說繼電器,我車上看有2顆
開電門時藍色接頭那顆有喀一聲

网友A:
如果有電路圖的話或許可以更容易看圖說故事(哇外行)

只有兩條線,汽油幫浦就是12v啊,很明顯供電有問題
檢查黃線到底哪裡沒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電路圖的話或許可以更容易看圖說故事(哇外行)

只有兩條線,汽油幫浦就是12v啊,很明顯供電有問題

有人說汽油幫浦有繼電器控制,因為車上有2顆,我不知道哪一顆,只有藍色接頭那顆有聲音,有2顆交換一樣都是藍接頭有通電,不知道正常是不是2顆都要有聲音。
希望有同款車的人可以幫忙一下,感激不盡

网友B:
電門開啟, ECU會發出信號給油泵繼電器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門開啟, ECU會發出信號給油泵繼電器吸合

請問一下油泵繼電器是哪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說汽油幫浦有繼電器控制,因為車上有2顆,我不知道哪一顆,只有藍色接頭那顆有聲音,有2顆交換一樣都 ...

一定是繼電器控制的啊,至於是哪一個,不曉得,你能不能量一下繼電器線圈有沒有電
反正沒幾個,就全量量看了,畢竟手邊沒有圖紙,沒有線路圖,在有車友支援前我想到的自助就是這樣

量量看白接頭的電源是否有電來判斷,但你繼電器都交換了代表繼電器沒壞,繼續往回追

网友:
油泵繼電器  串接於 主繼電器 之後

BATT 12V --> FUSE --> 主繼電器--> 油泵繼電器  --> ....

也就是說兩個 (主/油泵) 繼電器 都要動
串接的若有一個 沒動   互換是 無用的

楼主:
我直接拉12v電源到幫浦的黑黃線,還有發現一顆東西會像繼電器的聲音,但這顆是接空濾到岐管的,它是不是也靠繼電器打開,因為我拆下來朝箭頭方向吹氣吹不過

网友:
文件下載|廢機動車輛回收系統 (moenv.gov.tw)

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拉12v電源到幫浦的黑黃線,還有發現一顆東西會像繼電器的聲音,但這顆是接空濾到岐管的,它是不是也 ...

碳罐電磁閥,
(直通)吹氣會通,是壞的,
吹氣不通,好壞不一定,
https://shopee.tw/-%E5%8E%9F%E5% ... 4170042.11804203442

网友:
每張圖片上、下都有黑色大區塊真的有礙觀瞻。
照片請儘量拍橫的,也就是4:3,請給瀏覽的會員一個好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