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N-SM33H 不加熱還有價值修嗎

楼主(2024-07-24):
1.銘牌來一張

2.線路圖及內部構造

3.症狀是,燈泡會亮、轉盤會轉、後方風扇也會轉,但是不加熱瓦數只有50多瓦
既然燈泡 轉盤 後風扇都有,按照線路圖看,各微動和定時器就都工作正常了

4.來到磁控管,兩腳0.5歐,任一腳對外殼開路,判斷正常

5.來到高壓電容0.8u測試正常
高壓二極體手邊沒有指針表,直接換掉也是不加熱,所以也是高壓二極體也是正常

請問這樣還有維修的價值嗎?
不論是磁控管或是線圈,那麼大顆感覺好像都不是好修的零件
要嘛磁控管雖然量測數值正常,但可能還是壞的?
要嘛下面那個很重的線圈,不曉得怎麼測試,不過線圈壞掉我可能也無法維修~

网友:
先把連接到變壓器(很重的線圈)的110V 線拔掉~

量測有沒有110V~

沒有110V ~檢查~微動開關

可以拆開磨一磨~

再沒有就檢查那個定時開關~

之前有修過~開關內的接點碳化~

拆開磨一磨~

或者去服務站買一下~

网友A:
磁控管, 量起來好的,
但實際上還是有可能是壞的,

磁控管,淘寶白菜價!

网友B:
雖然這個損壞機會很低
但似乎沒看到板大有檢測

网友:
磁控管這兩隻腳對機殼也要測量一下,對機殼有電容,穩定後應該是無限大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這個損壞機會很低
但似乎沒看到板大有檢測

謝謝回覆,這個有量測是好的
我看線路這顆應該是濾波器過來那個溫控開關,因為燈 風扇 那些都有動
所以是正常的

不過你提供一個新的線索,我來看看你框起來的那個元件是藏在哪裡
框起來的有點像是線圈的保險絲(類似電風扇裡面那個溫度保險絲的概念)
只是風扇是因為馬達吸油棉太乾卡住 拉高溫度燒掉

那如果微波爐線圈的保險絲溫度太高燒掉,是什麼原因?
也就是說保險絲燒掉我的經驗記得不能只換保險絲,很容易換了又燒,要找出燒保險絲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這個有量測是好的
我看線路這顆應該是濾波器過來那個溫控開關,因為燈 風扇 那些都有動
所以是 ...

依板大敘述的幾個故障現象條件
股溝大神推論 : 定時開關白金接點熔化 (同#2 前輩所述)

微波爐維修 開機有燈光轉盤會轉卻不會加熱 關鍵點一步一步來檢查 海賊王diy日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mWt2g0xd0

SAMPO 聲寶 微波爐 可通電 無法加熱 風扇會轉 電燈會亮 但就是無法加熱 DIY 維修 更換 定時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HSEYAMwAU

拆解微波炉控制开关,纯机械结构如何控制定时和火力?结构设计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ugwzTjG3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板大敘述的幾個故障現象條件
股溝大神推論 : 定時開關白金接點熔化 (同#2 前輩所述)

看完影片再去測試,居然只是很基本的微動開關故障,感覺真是犯蠢了~哈哈

所以代表我觀念理解錯誤了,我一開始以為燈 轉盤  風扇 都有通,那前面那些開關應該都正常
應該要以進去高壓線圈有沒有110v,來決定要追前面這些保護ˊ微動開關  還是 後面的線圈 磁控管 等等

回歸到原始的線路問題,從圖中可以看到,即便定時器內部微動不通,燈泡和轉盤都是會動作的
那定時器這顆微動的功用是什麼?

定時器是如何控制線圈沒有110V?看線路圖,上中下微動開關正常的話,110V好像就直接進線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 量起來好的,
但實際上還是有可能是壞的,

感謝回覆,目前我有點卡在電路圖不太理解

第一次人家說換什麼就跟著檢查更換
想說第二次修微波爐了,應該要看電路圖去理解各元件造成的因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影片再去測試,居然只是很基本的微動開關故障,感覺真是犯蠢了~哈哈

恭喜完修,如Y大提示,磁控管是否故障應該探針分別量兩腳任一腳及磁控管外殼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947-1-1.html

小弟經驗,請您參考

网友:
我剛好也要修一台微波爐~~~~~~

网友:
配線圖照片裡  定時器文字下方ㄇ形線條①到NC  不是電氣線路  而是元件符號圖框  不具電氣意義

①端  由TimerSwitch 到②端 經過COM端  (TimerSwitch聯動虛線控制)  接到  NC端

定時器文字下方ㄇ形線條 我將其斷成虛線

我個人感受  大部分的人似乎下意識 避免插電量測  漸漸只想 不插電靜態測量
像這例子  因為有微波/高壓  若我來也是想躲避問題
我的遭遇通常都沒好運道  漸漸習慣  用替代性負載  創造通電量測的許可條件

例如  變壓器輸入的兩端點斷開  改接其他替代性負載  看創意 如燈泡 如AC延長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影片再去測試,居然只是很基本的微動開關故障,感覺真是犯蠢了~哈哈

Q : 那定時器這顆微動的功用是什麼?
A : 火力控制
     (藉由控制通電週期長短,達間斷火力控制。間單說就是開開關關微波輸出總加熱時間的總合長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目前我有點卡在電路圖不太理解

第一次人家說換什麼就跟著檢查更換

  賽門大分析得很棒! 正解,

  我只有修過MCU控制的微波爐,
  1台換微動開關(壞一個,但3個全換,免得夜長夢多),
  2台換磁控管,這兩台磁控管量起來都是正常,但就是不熱,
  其中一顆磁控管,反覆量N次後,變成pin腳和外殼短路,
  我猜原本就是要壞不壞的狀態,)

  沒修過這種機械式微波爐,
  甚至不知原來機械式微波爐還多一個微動,

  您拍的機械微波爐電路圖,
  我也是看得一頭霧水,心裡暗罵:
  畫這甚麼圖?! 公司裏要是有人畫這種可讀性很差的圖,
  我肯定開噴,噗

  (另外,磁控管pin腳和外殼短路,是pin腳絕緣層被擊穿,換新接頭即可修復,
  淘寶上有單獨賣磁控管接頭,所以,我買了新磁控管,
  也買了磁控管接頭,這得破壞性拆舊接頭,還沒時間弄!)

网友:
機械微波爐電路圖,
  我也是看得一頭霧水,心裡暗罵:
  畫這甚麼圖?! 公司裏要是有人畫這種可讀性很差的圖,
  我肯定開噴,噗

這種繪圖 風格 屬於 電工配線
不用電路板的家電配線圖 基本上就這風格
...接線以[端子]為主軸  圖裡每個線條表示 實體電線
似乎不許可線路半途連接一對多  只能在[端子]上作一對多處理

兩相比較  電子電路風格  因為電路板上 銅線是圖形化  許可線路半途分岔連接一對多
繪圖風格走向  基本會反映現實現場態度

電工人  看電子人繪圖  也會噴的

网友:
定時器裡面有一個黑色的開關三條線兩個接點。 短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