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教rx580 8g D0 通道有問題 不知可用RX 560 bios 嗎

楼主(2024-07-24):
rx580 8G

rx580 8G

菜鳥請教
測試D0記憶體有問題 不想修了 不知可否使用RX560 4G的BIOS 來加減用嗎
有在D0 VREF分壓電阻改阻值,剛開機可以測過但是測完就花了......
不知這現象是記憶體要換還是重植就可
感謝

网友A:
基本上不能用喔!!!~580雖然可以屏蔽記憶體通道,但是RX560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分壓電阻基本上都有既定的電阻值,你改動了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能用喔!!!~580雖然可以屏蔽記憶體通道,但是RX560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分壓電阻基本上都有既定的電 ...

調整D0 Vrefc 分壓電阻 開機可以 不過跑一跑就又花屏 有加熱可以跑個五分鐘 後來加溫度熱烤D0 烤死,整個記憶體電源短路了......請問580屏蔽記憶體通道的方法或資料 之前網路找過資料只有看到N家的VBIOS 並沒有找到RX580的 可以分享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