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8600GT 記憶體位置請教

楼主(2024-07-25):
a

a
測試已知應該是 A40 第三顆記憶體有問題目前不知如何對應到實體M1~M8哪一顆M3 or M6

网友A:
如果沒有方向,畢竟是老卡了
建議您請先檢查一下記憶體周遭及背面有沒有零件氧化或掉件吧!

网友B:
通常是逆時針排列A1、A0、B1、B0...以此類推,高位先再低位。最常出現問題的都是右下角第一顆,也就是A1。很驚訝8600還有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逆時針排列A1、A0、B1、B0...以此類推,高位先再低位。最常出現問題的都是右下角第一顆,也就是A1。 ...

所以是編號M5 B0 主要是拿來練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有方向,畢竟是老卡了
建議您請先檢查一下記憶體周遭及背面有沒有零件氧化或掉件吧! ...

有換掉膨脹ˋ電容後還是依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