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redator G5910 桌機開機不良

楼主(2024-07-25):
電腦沒法開機, 確認電源供應器OK, 開機按鈕開關和排線到主板檢查OK, 按下開關主板CPU風扇不轉, 電源供應器風扇OK會轉, 拆下CMOS鈕扣電池用電表量電壓3V OK, 裝回電池後電腦不通電條件下按開機按鈕數下, 電腦通電可以開機OK, 進入BIOS設定完成後重啟可以進入windows系統, 系統運轉大約1小時後正常關機, 然後再重新開機結果又沒法開機, 再次拆下CMOS鈕扣電池重複前面敘述的檢測動作, 通電可以開機但是進入BIOS設定大約1分鐘又突然自動關機, 試了兩次都是一樣在BIOS設定時自動關機, 請教哪裡出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開關問題
把開關線路拔掉直接用螺絲起子踫觸那2個PIN腳(短路)

网友:
在現今CPU已經到達14代的今天,2 3代的主機板故障似乎也是意料之中,在花費心力與金錢的衡量下,到中古商找一台外觀與品項良好的回收機子,似乎比起維修不知原因故障的舊版來的划算。

楼主:
總算找到原因了, 是鈕扣電池電流量不足, 換了新電池後可以設定BIOS及開機進入系統, 這機型只要是電池電量不足都會有這問題.

楼主:
我高興的有點早, 問題沒有根除, 現在電腦還是會無故關機, 把所有系統硬碟光碟機都斷開了, DDR3記憶體也換過, 尤其是在BIOS設定完後自動重啟, 畫面停留在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s replace and strike any key when ready, 過了大約5分鐘就自動關機, 再開關重機開不了機, 必須卸下鈕扣電池及短路電池槽徹底放電, 回復電池後通電開機可以進入BIOS, 在BIOS之下我放著電腦不動過一陣子又自動關機, 也就是必須重複電池槽放電步驟才能開機可以進入BIOS, 只是發生自動關機時間更縮短了, 以上情況各位認為哪裡出現問題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高興的有點早, 問題沒有根除, 現在電腦還是會無故關機, 把所有系統硬碟光碟機都斷開了, DDR3記憶體也換 ...

個人覺得電源供應器嫌疑最大
進系統的時候,查看一下EventLog裡面有沒有系統不正常關機訊息
再來就是查看電源供應器跟主機板有沒有爆電容了
以上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覺得電源供應器嫌疑最大
進系統的時候,查看一下EventLog裡面有沒有系統不正常關機訊息
再來就是查看 ...

換了電源還是不行, 仍會自動關機

网友:
照樓主敘述故障情況,應該是有零件要壞不壞、氧化腐蝕造成零件特性變質。

這種不好復現的故障不容易修...要花時間多測試。

网友B:
將主機板拍一張全面的俯視圖片,將全部的電容清晰拍下,讓大家幫你找找是不是有哪顆電容懷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將主機板拍一張全面的俯視圖片,將全部的電容清晰拍下,讓大家幫你找找是不是有哪顆電容懷孕了.....

開關先照我說的做拔掉用起子短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主機板拍一張全面的俯視圖片,將全部的電容清晰拍下,讓大家幫你找找是不是有哪顆電容懷孕了.....

主板全是固態電容, 沒電解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全是固態電容, 沒電解電容

固態電容是往下爆出, 要仔細看看,要全換那真的是大工程,還是中古商找一台,搞不好還比這台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關先照我說的做拔掉用起子短接開機

有試過, 還是會自動關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試過, 還是會自動關機

有清潔過插槽CPU座跟板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清潔過插槽CPU座跟板子嗎

CPU有清過,CPU槽是針腳不敢清怕掰歪了腳, 看似針腳正常, 主板灰塵毛筆清過了, 固態電容下面沒有爆, 現在情況是BIOS cmos必須放完電回復電池才能開機, 開機後CPU風扇還沒開始轉, CPU溫度升高(BIOS裡的PC health status)風扇才開始轉, 溫度升高大約59度C就突然關機, 無論電源重啟就是沒法開機, 必須BIOS cmos放完電回復電池才能開機

https://youtu.be/rbbmNYfb6W8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有清過,CPU槽是針腳不敢清怕掰歪了腳, 看似針腳正常, 主板灰塵毛筆清過了, 固態電容下面沒有爆, 現在 ...

在出現故障之前,有做過甚麼動作嗎?清潔板子?換過COU 記憶體?
開機不穩定,本想建議刷一下BIOS的,還是不要了,萬一刷到一半就重開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出現故障之前,有做過甚麼動作嗎?清潔板子?換過COU 記憶體?
開機不穩定,本想建議刷一下BIOS的,還 ...

CPU沒換過, BIOS幾年前刷過, 出現故障後, 記憶體4支全換過, 目前只裝一支, 試了一樣結果.

网友D:
L16 磁芯碎裂  磁通束容許量大幅減少  磁力提早飽和  會造成負載供電不足
我不知道 這是哪部分負載供電  也許與目前提問無關

另外 這通常是 重力衝擊  例如插介面卡  螺絲起子  敲到
基於這情況  所以可以延伸懷疑 其他位置被敲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16 磁芯碎裂  磁通束容許量大幅減少  磁力提早飽和  會造成負載供電不足
我不知道 這是哪部分負載供電   ...

Intel® 82579V Gigabit 乙太網路實體層

線路是網路抓的參考用圖, 電感是通82579V第7pin作為 Internal SVR control pin, 至於會不會影響和故障有關, 我不得而知, 但是可確定故障前網路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出現故障之前,有做過甚麼動作嗎?清潔板子?換過COU 記憶體?
開機不穩定,本想建議刷一下BIOS的,還 ...

假如不裝CPU, 不裝記憶體, 不裝顯卡, 主板可以直接通電嗎? 讓主板通電下溫度是不是可能影響故障原因?
另外這條件下主板的蜂鳴器會叫不停, 蜂鳴器能短路讓它不叫嗎?

网友B:
如果你有別的1155CPU,我是建議你換看看,因為我有在晃回收場的日子裡,奇怪的狀況也遇到不少,檢修不開機的主機板,一般我是有裝CPU,不裝其他的,蜂鳴器會叫才有醫,讓它叫個幾小時,有時候就正常了,要不現在太陽公公很熱情,請他幫烤一下也可以。
我純粹是閑暇亂搞,這塊雖是當年的頂級主機板,也有十年以上的年紀了,該換就換,省的操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不裝CPU, 不裝記憶體, 不裝顯卡, 主板可以直接通電嗎? 讓主板通電下溫度是不是可能影響故障原因?
另 ...

bios內有沒有關於溫度過高關機選項?注意一下。看影片CPU溫度51~59 後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內有沒有關於溫度過高關機選項?注意一下。看影片CPU溫度51~59 後關機

宏碁鎖死了不讓人改, 不知道有沒有工程模式密碼可解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別的1155CPU,我是建議你換看看,因為我有在晃回收場的日子裡,奇怪的狀況也遇到不少,檢修不開機 ...

目前的CPU是i7-2600 Sandy bridge架構 LGA1155插座, 如果以i5-2400 同樣是Sandy bridge架構 LGA1155插座作為替換測試, 這方式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CPU是i7-2600 Sandy bridge架構 LGA1155插座, 如果以i5-2400 同樣是Sandy bridge架構 LGA1155插座 ...

要換CPU試驗是先排除CPU故障的問題,I7 2600的實際溫度是比I5 2400高,但是同樣是95W的功耗,如果BIOS沒鎖CPU的話,用最基本款的G530試試看。

如果溫度真的降不下來,考慮使用製冷晶片散熱,圖片請參考這裡的4樓。https://bbs.pigoo.com/thread-89175-1-1.html

我以前的經驗是空載的溫度在35度以下,徒手摸與CPU接觸的散熱片,還有冰冷的感覺。

楼主:
主板通電情況下我拔掉了system fan, 瞬間炸了小電晶體, 影響了開機啟動, 關於system fan 的控制線路小電晶體有電路可參考嗎?

网友:
看11樓圖片

都氧化成這樣了,買板子還比較快,這2代的隨便找都有板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CPU有清過,CPU槽是針腳不敢清怕掰歪了腳, 看似針腳正常, 主板灰塵毛筆清過了, 固態電容下面沒有爆, 現在 ...

看這CPU散熱膏都乾掉了, 可能是開機沒多久CPU溫度就升太高當機了, 有重新上散熱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這CPU散熱膏都乾掉了, 可能是開機沒多久CPU溫度就升太高當機了, 有重新上散熱膏嗎? ...

有重新上散熱膏, 換了CPU一 樣

楼主:
不打算修這Acer P67主板了想換主板, 如果不想重裝系統, 原來的作業系統直接上新的他牌Pˊ67主板, 這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算修這Acer P67主板了想換主板, 如果不想重裝系統, 原來的作業系統直接上新的他牌Pˊ67主板, 這可行嗎? ...

直接裝看看吧,後續使用有問題再重灌看看

楼主:
買了二手中古主機板直接上系統可以運作, 價格滿意不同牌子的華碩P8H67-M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