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令人傻眼的原廠品質-微笑鯊 26650 電池

楼主(2024-07-26):
去年9月時在淘寶天貓買了一隻微笑鲨高亮度手電筒,收到貨時測試亮度的確是很亮,外殼質感也不錯外加有二顆26650 5000mAH電池且售價只有人民幣109元,感覺上可算是物廉價美的商品了,由於沒什麼機會使用所以在開箱充完電測試完後便收納存放,這幾天颱風的關係便拿出來使用,但在使用的過程中發現2顆電池基本上只能照明2~30分鐘就顯示掉到30%左右,這和產品宣傳上差很多,5000mAH有這麼不堪用嗎?昨天利用放假無聊特別把電池做了詳細的內阻及充放電檢測,在測試後結果是2顆內阻皆為39~41mR左右算是正常,2次的充放容量測試,結果2顆都只有2600mAH上下,這也差太多了....
上網查了一下看看有沒有人遇到這原廠電池虛標問題,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居然在xiaolabaDIY網站上看到不是虛標問題而是電池有致命的缺陷(SMILE SHARK P90 26650 battery fatal defect 微笑鯊 26650電池致命的缺陷 https://xiaolaba.wordpress.com/2 ... %E7%BC%BA%E9%99%B7/),這下換我有點擔心了,萬一放在家裡短路著火可不是鬧著玩,因此當下決定放完電後就拆開來看一下是不是如網站上所講這樣的致命缺陷 ,還是廠商已經有修正過這個問題,然後一拆傻眼,原廠電池居然玩套娃手段!用一顆18650來偽裝26650?難怪數碼之家有一篇文章是 ( 虽然不要钱,可傻大个真是虚胖啊…微笑鲨26650 5000mAh圆柱形锂电池测试,測出來的容量為:放电电流1.5A,放电截止电压2.8V,总共放出来2548mAh,跟标称的5000mAh,相差了几乎一半 ),smilingshark进英专卖店看起來應該算是大廠吧?難道中國廠商都這麼不在乎商譽嗎? ,算了~再多掏點錢買日系電池好了,萬一自燃可不是鬧得玩的

商品樣式:

放電測試:

拆殼:

18650電池看起來好像也不是新的,二拆電池?天貓專賣店應該不會買到假貨吧?

SMILE SHARK P90 26650 battery fatal defect 微笑鯊 26650電池致命的缺陷的原因:
點焊加工必須翻轉並且加長, 但是反折後仍然過長, 焊點的偏離中心點很遠, 讓鎳片很接近負極的電池外殼, 使用後受到手電筒彈簧的壓力慢慢移位, 終於有一天就正負極碰在一起短路燒熱燒黑且燒熔了外皮和墊圈........有興趣的網友可上xiaolabaDIY自行看一下細節

補充內容 (2024-7-27 12:37 PM):
手電筒本身亮度.質感如廠商文宣所言還不錯,算是物廉價美的商品但在電池上投機取巧甚至是造假且有短路自燃的風險這就有點超過了.....

网友:
這個可以使用塑膠管套18650電池使用嗎?

网友A:
這個xiaolaba是咱們站上的xiaolaba嗎?

恕我無知,真沒聽過微笑鯊這品牌 XD
圓桶形鋰電,我偏好在淘寶買菜X蟲店鋪的新品或拆機品,
(18650,26650,前後買幾十顆了,從沒出過問題)
某電筒論壇有名言: 菜X蟲若是假的,淘寶上就沒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xiaolaba是咱們站上的xiaolaba嗎?

恕我無知,真沒聽過微笑鯊這品牌 XD

看起來好像是站上的 xiaolaba 沒錯

我也有這個牌子的投射燈,賣場沒寫品牌也沒LOGO,寄來有貼這個牌子貼紙  (我的應該是仿的

剛去微笑鯊賣場看,都有鯊魚LOGO,我買的賣場完全沒有

裡面的 18650 的外皮也不是微笑鯊的

网友:
天貓、淘寶、京東偶爾還是會買到智商稅的東西

有次看對岸博主影片,京東的東西也常常出包

--
所以重要零件我都沒在淘寶買過,以免買到假的

就網路上看到的變壓器、行動電源、CPU、顯卡、記憶體、SSD 都有仿的、假的

小飛機DIY,專修l硬碟的也有收過客戶的 1TB M2 要救資料,結果是 128G 而已,寫韌體假容量

--
以前疫情時期,很多噴霧槍裡面的 18650 都是混搭,拆機品重新點焊

网友:
真的價格決定很多事...

网友:
記起上個月淘的,磁吸鑰匙扣COB燈,好像也有個鯊魚頭。
找出來一看,果然是一樣廠牌。

電池1000mAh,不曉得是否也是虛標。

网友:
原本以為只有上面貼貼紙

後面也是有印上原廠資訊

電池和電路板之間只用泡棉雙面膠隔開

网友:
又看到假電池,陸製品的假貨防不勝防…

网友:
陸製產品,山寨有過讚

网友B:
除了造假的電池容量

額外好奇的一個問題點,好像超乎平常的認知

真的有爆亮不發燙的LED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造假的電池容量

額外好奇的一個問題點,好像超乎平常的認知

應該是筒身的溫度不會高到可以煎蛋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造假的電池容量

額外好奇的一個問題點,好像超乎平常的認知

經過2~30分鐘的測試前端燈珠處的確不熱只有溫溫的感覺......但廠商宣稱的爆亮標準為何這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比我以前買過的手電筒亮很多就是,但我想高亮度應該是需要大電流但假26650電池裡的18650是否能達到所需的電流這我就不確定了,也有可能是電流不足所以燈珠並沒有達到高亮度因此溫度就沒有很高也不一定,這得等新買的 Panasonic 26650A動力型鋰電池5000MAH ( 支援5A放電電流) 收到後再來實測看看了

网友C:
問一下,這麼亮的手電筒要用在哪裡? 一般使用頂多照前方幾公尺就夠了啊,這麼亮眼睛不會不舒服嗎?  另外,對岸的產品往往有二仿、三仿出現,所以要確定是跟正規賣家購買才能買到正品。

网友:
來路不名的電池真的很危險~~: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一下,這麼亮的手電筒要用在哪裡? 一般使用頂多照前方幾公尺就夠了啊,這麼亮眼睛不會不舒服嗎?  另外, ...

呃....用在哪?這我也不知道,應該是用在天災末日時

不開玩笑,因為無聊上網隨便逛看到了就買了 1.是便宜且看起來品質不錯 2.在戶外或極黑暗的環境下當然是越亮越好,且光線能聚光成一個亮點且照得遠這一般的手電筒做不到,之前在屋頂夾層找鼠鼠蹤跡時在黑暗狹窄的空間這種手電筒的優勢就顯示出來,光束照得遠又亮......好用!短時間眼睛是不會不舒服的~沒問題!

要確定是跟正規賣家購買才能買到正品....這很難ㄟ根據個人多年在淘寶購買的經驗來說,光要辨別是否為正規賣家都很難,就算是看起來評價很優良的賣家也要等到收到商品才能知道是不是你在網頁上看到的東西,常常收到圖文不符的商品,不過會在對岸買只因為便宜和有些東西他們的創意真的不錯,只是不耐用品質差也是事實.....所以我都當成玩具買,壞了丟了就好,反正台灣的拍賣網也都是從那邊進貨,我久久集貨一次基本上加運費還都便宜一半左右,台灣賣家有些東西賺得太狠了,不然我也想在台灣買,至少方便多了

楼主:
最後追加 Panasonic-5000 26650 電池和手電筒溫度測試結果如下
電池內阻實測為:11.66mRΩ

第一次放電測試負載為2A,結果放電時間為:2小時34分28秒,放電容量為:5149mAH,這和網頁說明相差無幾,無虛標
放電後重新以1A充電,充飽時間為:5小時52分,顯示容量為5594mAH,以電池容量5000mAH充電所需時間相符

第二次放電測試負載為5A,結果放電時間為:1小時28秒,放電容量為:5037mAH
放電後重新以2A充電,充飽時間為:2小時44分,顯示容量為5228mAH

手電筒溫度實測:
未開時的溫度為:26.2℃

打開5分鐘的溫度為:31.7℃

打開10分鐘的溫度為:35.7℃

結論:經過這次購買26650電池的經驗來看,市場上販賣電池的價格和品質亂七八糟的,一不小心就可能買到劣質電池或假電池,這在買18650電池時就有深刻的體驗,尤其是這幾天要買電池前先到GOOGLE查尋一下各家電池的評價與推薦,但在網頁上(中國論壇上)看到說松下根本沒出26650電池(不知真假,有知道的大大可以告知嗎?),市面上都是貼牌的,但在細搜下去也找不到什麼資訊可證明我買到的Panasonic-5000電池是松下原廠所出的,這點也讓我很困惑,不過經過完整的充放電後至少買到的電池沒有虛標,品質上也很優良,加上有台灣BSMI認證那在使用上基本可以放心不少......
最後這篇寫得有點落落長,感謝大家的觀看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