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酒櫃冰箱,電源板型號HYS80-12J1B,無12V輸出

楼主(2024-07-31):
大家好,

1. 家裡有臺製冷片的酒櫃冰箱,因壁虎關係造成短路損毀,原本以為,只要替換掉兩個開關管ST13005A就可解決,但功力不足,通電後還是燒毀,再檢測電路才發現濾波大電容其中一顆失效及其附近電阻燒毀,但由於通電運行一段時間,有測量到高壓端有以約190VDC運行,似乎造成低壓端線路有損毀,而沒有12V輸出.

製冷片冰箱12V電源控制板

製冷片冰箱12V電源控制板

製冷片冰箱12V電源控制板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背面

高壓側開關二極體ST13005A

高壓側開關二極體ST13005A

高壓側開關二極體ST13005A

2. 現況是高壓端在更換濾波電容電阻跟開關管後,整流後電壓約146VDC,看起來是一次端運行正常,二次端的待機LED有亮1.86v,繼電器有吸合,線圈繞阻上有量到電壓9.47V.

TL494CN & LM358P

TL494CN & LM358P

TL494CN & LM358P

TL494CN
Vcc: 11.28V
Ref: 5V
FB: 3.6V

LM358p
Vcc: 9.21v
7pin output: 7.93V
6pin: 4.84V
5pin: 9.17V

負責二次端肖基二極體D83-004拆下來檢測正常,但上電後只量到輸出電壓6.22V,其餘低壓端電阻跟二極體都排察過無燒毀或短路問題,已經查到不知道要怎麼除錯,所以上來請大家幫幫忙指點迷津,該從哪下手查修,有實際裝上線路附載,開啟後會短路,中間有接短路保護燈泡線路,謝謝大家.

低壓側肖基二極體D83-004

低壓側肖基二極體D83-004

低壓側肖基二極體D83-004

网友A:
U1 7812CV這顆輸出電壓是給那些IC提供供電?

我會先確認LM358周邊被動元件是否有異常?

最旁邊一堆接頭是接負載端?

good luck!

网友:
兩個開關管ST13005A 燒毀  目視卻無其他毀壞零件  基本靜態量測 無電阻之類 問題
那就 先檢測驅動 ....G極 前的小電解電容

网友B:
(1) 有L7812  所以可以 估計7812的 輸出(期望是12V)+內部需求2.5V = 輸入要求在14.5V 以上

(2)TL494CN  的FB 腳 雖然是迴授FeedBack 但它是內部兩個誤差放大器﹙error-amplifier﹚輸出結合  注意它不是-放大器輸入腳
這是要提供 輸入/輸出之間 可以實現 RC相位修正迴授

你這 設備輸出 直流電壓不足  找這腳位  不怎合適
應該找兩個誤差放大器 (IN+/IN-) 輸入腳位 與  某輸出期望穩壓的電阻分壓取樣  關係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 7812CV這顆輸出電壓是給那些IC提供供電?

我會先確認LM358周邊被動元件是否有異常?

謝謝回覆

7812是提供VCC給LM358沒錯,實際電路上只用了一阻邏輯閘,連接的電阻值跟二極體檢測沒有問題,附近接頭就是12V風扇輸出,開關及溫控訊號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有L7812  所以可以 估計7812的 輸出(期望是12V)+內部需求2.5V = 輸入要求在14.5V 以上

(2)TL494CN  的 ...

謝謝回覆

1. 兩個G極小電容拆下量測過,容值低了一點4.3uf(標值4.7uf),但看起來不是問題點

2. 7812輸出電壓確實只有9.12V不到12V以上

3. 我的理解,主要12V製冷片輸出應該是由D83-004輸出,但也只量測6.22伏,應該是迴授訊號出了問題?但看起來控制誤差放大電路應該是LM358?檢測其附近電阻二極體及電容都正常,至於量測出來pin5跟6的ˋ電壓值看不出來正常與否@@"

在網路上找到相似電路圖是220V,台灣是110V電路設計,有9成類似

一次側

二次側

网友B:
高壓端在更換濾波電容電阻跟開關管後,整流後電壓約146VDC

146VDC 是指 兩個濾波電容疊加後的電壓?  還是 分別每個都是146VDC ?

問這問題 有點LOW  但是有嫌疑 就問問

下圖黃色區塊 必須有一條跳線 接到AC之一
就是6# 一次側圖裡的JP1  110/220 切換 110倍壓或220全波整流
當110ACV輸入環境  開關處於OPEN 220模式  就是電壓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6VDC 是指 兩個濾波電容疊加後的電壓?  還是 分別每個都是146VDC ?

問這問題 有點LOW  但是有嫌疑 就 ...

謝謝回覆,

濾波電容各別是146VDC,跳線部分沒有更動,理論上應該沒問題,因為板子本來就是110V應用,只是網路上找到電路圖是220V

网友:
TL494 8腳及11腳那兩顆晶體有查過嗎? 二極體順向逆向量一量,這電路應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