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TDS2002示波器螢幕更換問題

楼主(2024-07-31):
Tektronix TDS2002示波器的螢幕如下圖,看起來應該偏振膜的問題吧。

拆下來看到螢幕的型號是:KCS057QV1AJ-G39。想找合適的螢幕來更換,但網路上看到的,有些跟這個具體型號一樣,有些不太一樣,但照片看起來一樣。主要的型號差別在最後的Gxx,有G23、G32,也有完全相同的G39。

想請問,這些型號差不多的都可以用,還是一定要完全一樣的型號才可以替換?謝謝!

网友A:
偏光膜老化無誤。可以自己換,沒把握就買一樣的型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老化無誤。可以自己換,沒把握就買一樣的型號就好了

感謝回覆!問了幾家淘寶店家,型號的話有所謂原裝日本的,型號一模一樣,大約650-750RMB。也有所謂的「相容型號」,店家也說完全合用,大約350RMB。

請問這兩種會有差別嗎?謝謝!

网友:
我是覺得日本幾乎沒有在生產低階LCD了,日貨的面板應該也是中國製,個人覺得買中國貨即可

网友B:
查找了一下這幾個後錣型號都能用(賣家沒說錯),應該只是亮度與可視角度的不同差異。

還是擔心的話就買同型號貼紙上有日本原裝的,這家賣的就不貴可以買來用看看。
掏寶連結

這個模塊很多工控設備都有用到,所以有許多延伸型號市場上也貨源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找了一下這幾個後錣型號都能用(賣家沒說錯),應該只是亮度與可視角度的不同差異。

感謝回覆!這個淘寶連結看起來確實便宜,但我之前問的幾家也有標價很便宜,但只要一問就開價650-750RMB。這家也有這麼一句話:「4.注意事项:因为有实体店同步销售,客户一定要先与我联系等我确定货还没卖掉的时候,客户才把商品拍下。」

我來問問看,看看是不是也要六七百RMB。

楼主:
報告:又問了兩家分別標價120和200,最後回覆都是650RMB,看來我可能要去選那個要價350的相容型號了。所謂相容型號,不是上邊那幾個後綴不同的,燈條是無法單獨拆下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問了幾家淘寶店家,型號的話有所謂原裝日本的,型號一模一樣,大約650-750RMB。也有所謂的「相 ...

自己更換偏光膜最保險!! 我就是自己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更換偏光膜最保險!! 我就是自己更換!!

嗯嗯,有看到您更換偏光膜的分享,但我拆開看到螢幕,不知道怎麼把最上面的玻璃和下邊分開,感覺還是直接整個換掉最簡單。

這兩天還看到有人給TDS2002換單色螢幕,而且是黑底白字,看起來對比更強烈,好像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