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BA-B85M-D2V 零件燒毀

楼主(2024-07-31):
小弟一時不察,裝上一顆有問題的POWER,主機板上的ATX接頭附近一顆d6零件瞬間高熱發光燒毀,目前板子開機都正常,但是音效端口接喇叭都無法偵測出有接喇叭(耳機也一樣),導致無法輸出聲音(音效卡有驅動成功).....小弟在廢板都找不到這顆零件,上來問問大家有沒有哪裡在賣?或是其他方法?謝謝!

网友:
求GA-B85M-D2V主板 圖紙 點位圖 by eset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92-1-1.html

該帖2F版主 獅子魚大有提供電路圖,請參考。

我查過這個元件是"EOS AZ2225-01L/SOD323" datasheet

若這個防靜電元件燒開路,ATX這部分(page 26)應該是無礙。

我會朝音效電路(page 22)的供電條件找線索,good luck~

网友:
不知道您的作業系統是甚麼?在XP及WIN7底下,若是插別的音效孔(比如麥克風)也可以指定成喇叭輸出,在還沒修復前,至少還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買得到這零件嗎? 我找不太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得到這零件嗎? 我找不太到...

淘寶有喔
https://reurl.cc/ZV7X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