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電視em-50bt15d可以用em-42ma15d的主板嗎

楼主(2024-07-31):
日前看電視時突然螢幕消失,想再開機時完全沒有電源反應,檢測後判定是主板損壞,但是上網找不到二手主板可以購買,因為em-42ma15d 的主板型號與em-50bt15d 一樣,想請問兩者是否可以共用??

网友:
二個 3484a IC 換一下就可以了~
其它機型的維修實例參考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44-1-1.html

em-42ma15d 主板少一組 3484a ~'
所以不適用~

楼主:
感謝分享  買零件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