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B95M-DGS 求點位圖跟BIOIS

楼主(2024-08-02):
B95M-DGS 一開機馬上掉電不會重ˊ啟,可以重複觸發

求點位圖

Bios官方的每一版解壓縮都是4100KB
而晶片的容量是4096KB

网友A:
BIOS 可以使用UEFItool extrac 轉成正常BIOS

网友B:
可以測一下GR725 這顆電阻是否為8.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可以使用UEFItool extrac 轉成正常BIOS

感謝,我試試ˋ看,我不知道有這個辦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測一下GR725 這顆電阻是否為8.2K

這顆量起來ˊ是8.2K

网友C:
看是不是 12V 檢測偏高保護

OR638 ~ 2腳應該是 1.8V,這顆電阻有問題的話,好像會被拉到 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 12V 檢測偏高保護

OR638 ~ 2腳應該是 1.8V,這顆電阻有問題的話,好像會被拉到 3V

是正常的1.8V,如果把Bios晶片拔起來是可以開起來量個電源,除了CPU沒有以外,其他電源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