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教顯存測試指令問題

楼主(2024-08-02):
請問,用內顯掛載測試,一直出現未偵測到nvidia裝置,請問指令該如何下呢?
我試了三組,沒一組可成功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short -notest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notest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网友A:
你的內顯掛載指令都是正確的、要朝目錄或是顯卡本身去找問題
1.
顯示卡目錄錯誤
2.
220錯誤 沒有識別到顯示卡
先查一下顯卡本身工作條件都有無達成
正面金手指數據線、A11復位、A13-A14 時間總線、27mhz、顯卡各項供電有無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內顯掛載指令都是正確的、要朝目錄或是顯卡本身去找問題
1.
顯示卡目錄錯誤

因為用前測試一張gtx1660 ,上機可以點亮,只是會突然黑屏,想說都能點亮了,那供電信號部份都沒問題,才想來跑測試看看。謝謝回覆,我再來檢測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用前測試一張gtx1660 ,上機可以點亮,只是會突然黑屏,想說都能點亮了,那供電信號部份都沒問題,才 ...

1660 是哪一家的型號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用前測試一張gtx1660 ,上機可以點亮,只是會突然黑屏,想說都能點亮了,那供電信號部份都沒問題,才 ...

"突然黑屏" ---- 極大可能是某個供電不穩定,只是發生頻率很隨機。

跟我之前修msi 1660 ventus類似

MSI GTX 1660 Ventus XS 6G OC (MS-v379)無畫面案例分享 | 缺5V供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5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0 是哪一家的型號阿?

1660 super ventus 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黑屏" ---- 極大可能是某個供電不穩定,只是發生頻率很隨機。

跟我之前修msi 1660 ventus類似

和peter大這片型號接近耶,你的文章我有拜讀,我再來查看看,有消息回覆上來分享

网友A:
這版型的5V基本上是ˊ重災區,可以仔細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peter大這片型號接近耶,你的文章我有拜讀,我再來查看看,有消息回覆上來分享 ...

按照維修流程應該優先復現故障狀況,再來確認故障零件。

但這個『突然黑屏』案例需要花不少時間操到壞得徹底才能精確故障點。

5V的EN可以先改用3.3V的分壓電阻試試看,連續3Dmark壓力測試~

楼主:
先謝謝2位大大熱心幫忙,此卡修好了,本以為使用中突然黑屏(約2-10分鐘內),單純想法是顯存問題,所以一直再糾結顯存測試,後來靜下心慢慢查,發現上機後不定期的pexvdd會掉至0V~
往前再追,查到圖中u504中的fb腳位上的R566電阻,原為3.3k,竟長高到10幾k了
,心想問題找到了,更換用內顯掛獨顯測試,指令也行了..(燒測的畫面好奇怪..)
最後上機再燒甜甜圈,目前快超過1個小時了,應該是修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版型的5V基本上是ˊ重災區,可以仔細查查

5v確認過不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