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沒牌子的大型圓形吸頂燈 雙色三色 LED 2835燈珠維修問題

楼主(2024-08-04):
第一次修吸頂燈的燈珠,有許多不瞭解,想跟大家請教

這個圓盤型的燈,共有五支燈條,中間三支是長的(520x18mm 2B4CX2 16LED) + 最左最右兩支是短的(2B3CX2 12LED)

測試出其中一個LED已經燒黑

請益1:怎麼選燈珠電壓?
但是2835只是一個尺寸,不曉得要買什麼規格,看常見的好像有3V 6V 9V~
我試著點亮正常的燈條,6顆顯示24.6,所以一顆4V左右,是這樣判斷要買幾V的燈珠嗎?
網路上看到的都是整組連同驅動器一起換,好像沒有換單條的,也沒有標電壓,而是標單顆幾瓦

請益2:為什麼2B3C 2B4C可以一起用?
之前更換電視背光的時候,都是看到一樣的燈條去並聯
這次看到的則是不同的燈條的組合
或者是說所謂恆流版,是指通過每顆燈珠的電流都是固定的嗎?
如果是每顆燈珠電流固定,那3c和4c的電壓就會不同,又是如何做到並聯?

請益3:為何不能短接?
2B4C來說,1顆燈珠壞了就會造成該4C一起不亮
如果貿然短接壞掉燈珠,雖然可以亮,但是好像不是正確的方法
本來2B4C,就會變成3C+4C,所以會電壓不平衡還是如何?不太了解

請益4:線路怎麼看?
從表面上可以看到白色銅柏,旁邊有兩個銅色接點,銅色接點1跟3分別接正負就會亮燈
所以這是有雙層電路嗎?
表面可以看到的就是白色的走線
白色走線下面還有看不見的銅色走線
那是怎麼知道幾串幾並的連接圖的?上面有好多銅色接點,看得霧煞煞

网友A:
以我的經驗,這種小燈珠3V(3.2V)最多,用LED 測試器測單個LED 是多少V就知道了,例如你測得的是2.x,那就是3V,的燈珠,如果測得的是5x,那就是6V的燈珠,或者用指針電表R*10或R*1去測單顆燈珠會不會亮也能知道,點的亮就是3V燈珠,如果是6V的燈珠根本點不亮。

不同的燈珠就有可能3C與4C共同使用,搞不好你的燈條也是混合出來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170-1-1.html

要找出並聯的很容易,你只要點亮1個就一起亮了,串聯則要多試幾次,尤其燈條是兩種LED混合的,為了顯色比較自然,廠商通常是用白、黃、白、黃、白..........。

网友B:
我有買過2835 6v 和9v的,6v它的內部有兩條燈芯串連,9v的有3條串連。

网友C:
3支 2B4C X2

2支 2B3C X2

我看圖6

這應該是 5支 串在一起的,所以應該是 3*4+2*3 = 12+6 = 18C

所以整個是 2B 18C X2

X2 是指 2種燈色吧

所以驅動器 的電壓 是 18C 的電壓

2B 是 2顆燈珠 並聯為 1C

以上應該可以解答(請益2)

請益1的圖例

這應該是 2B3C X2,6燈 是 2並成 3串,24.6V 應該是 24.6除3 約8.X V

不過不太能確定是不是 9V燈,要試看看 18V 能不能點亮 3C

請益3:為何不能短接?

驅動器的電壓 是18C 的電壓,若是 9V燈珠的話,就是 162V,6V燈珠是 108V

若是 其中的1C,2B兩顆 都壞的話,應該是18C的整串都不會亮

這1C的2B 都短接的話,就是17C,不清楚 驅動器 會不會自適降壓

不會的話,就是用 18C 的電壓去跑 17C,每一顆都會超過原來的電壓電流在工作

若另一種情況

2B之中,只壞一顆,整串應該還是會亮,但剩下的那一顆 應該也用不久吧

請益4:線路怎麼看?

印象中,個人的經驗

好像 2種燈色 都是由 負極端 在控制,要亮哪一種燈色,就讓該燈色的電路中的負極導通

這燈條 是3條線的話,不是  - + - ,就是 + - +,控制2種燈色

這應該就只是 表面的電路,不會雙層,因為背面 會需要貼著外殼散熱

白色的只是 銅箔上的絕緣漆,刮開後就會出現 導電的銅箔

LED燈珠,可以從 3V 試到 9V,低到高 看看 哪一種電壓 會亮就是了

3V的燈,大概 2.4V 就會開始微亮了,LED的正負極 內部 看得到的話,短邊 是正極,長邊 是負極

若你在試單顆燈珠時,接一顆燈珠的兩端,反而 2顆會亮,就是代表 這是 2B為 1C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支 2B4C X2

2支 2B3C X2

原來2B3C 2B4C是這個意思,我想複雜了

如果是這麼單純的線路的話,五組燈條都是串在一起,那其中一組壞掉,就短路PASS掉也無所謂了
因為這種恆流變壓器,通常都會有一個瓦數範圍,不可能差一兩顆就不行
電視後面的背光應該也都是所有燈條串在一起,所以好像也沒看過電視背光是只有其中一組燈條暗掉而其它亮著的情況

只是不曉得為什麼一直有個印象,燈珠的短接要看情況(線路)
有些情況燈珠短接,會造成其它燈珠更容易壞掉,修好可以用,但是用不久~
只是想不到是什麼樣的例子,或是可能是錯誤的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經驗,這種小燈珠3V(3.2V)最多,用LED 測試器測單個LED 是多少V就知道了,例如你測得的是2.x,那就是 ...

回去看這篇文章,這段有點看不懂
如果2B3C 2B4C是先以2B為一個單位再串起來,也就是說2B3C串2B4C=2B7C
那這樣每個基本單位(2B)的電流應該都要一樣的,電流不同的概念是要如何做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買過2835 6v 和9v的,6v它的內部有兩條燈芯串連,9v的有3條串連。

回歸到最現實面,要買什麼樣的燈珠把這個燈修好
按照測試結果,2B一組9V 260mA規格
那等於一顆燈需要9V 130mA,也就是1.17W
燈珠0.5W 1W最常見,上去1.5W 2W就很少看到

所以只能先買圖中這種9V 100mA 1W的2835來試試看
有點擔心130 > 100 會不會一裝就燒了~

或是我應該買這種1.5W的?
瓦數比9V*130mA=1.17W多了不少,瓦數應該可以多不能少?

從另一個角度來想,驅動器寫(40-60W)X2
版子上共有12+16+16+16+12=72顆燈,也就是每色36顆,36顆*1.5W=54W,在範圍內還可以
只是我只預定換掉壞掉的兩顆黃光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看這篇文章,這段有點看不懂
如果2B3C 2B4C是先以2B為一個單位再串起來,也就是說2B3C串2B4C=2B7C
那 ...

以我的這種有兩種不同色溫的LED 混合型燈條為例,W燈珠跟Y燈珠沒有串聯在一起,實際應用是各別使用一組驅動電路調整,市面上有賣二合一的LED驅動器專供這種混合燈條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歸到最現實面,要買什麼樣的燈珠把這個燈修好
按照測試結果,2B一組9V 260mA規格
那等於一顆燈需要9V 1 ...

你這個驅動器

DC120-180V 260MA

應該是總電流

你的燈組 是雙色燈 三種模式,單白燈,單黃燈,還有 白+黃燈同時亮 吧?

260 MA,是要分給 2種燈色 的電流

但 白燈 和 黃燈 的工作電壓 和工作電流 應該是不一樣的

260 分 2路的電流,不知道 白燈多,還是黃燈少

130 MA 算給一路,一路又是 2B,那一顆燈 大概是 130除2

你還是要量看看,你原本的燈珠 設計的工作電壓 和 電流是多少

你的電壓給高了,就是電流也會跟著多,亮度就變大,發熱量大,散熱不夠,壽命就短

反之

除非你找得到 同一家作出來的LED燈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