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量 旋鈕 進退兩難的問題,+ -音量進進退退

楼主(2024-08-06):
音量 的旋鈕,+音量 -音量 轉的時候都會 有時能正常加減,有時會相反

有沒有方法能 改善呀??

中間有一個功能鍵,不知道怎麼拆 和 怎麼拆那個轉盤

還是說,我能 自己改成 3個 輕觸開關,一個加音量,一個減音量,一個功能鍵

還是把音量加減可以改 無段的搖頭?

背面的電路 和 腳

這種 中間有一個功能鍵 加 左右轉 的腳位 是怎樣的?

能改嗎?

网友A:
那顆旋鈕是旋轉編碼器+無段開關.
旋轉編碼器不能改成一般開關.

网友:
裡面的接點有氧化,就像滑鼠中間的旋鈕,有時要往下拖時會瞬間往上跳一下,用接點清潔劑噴一下,然後快速轉動,將氧化的接點磨掉,不然就只能更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旋鈕是旋轉編碼器+無段開關.
旋轉編碼器不能改成一般開關.

旋轉編碼器 是什麼樣的效果?

無段開關 是指 中間的功能鍵,是嗎?

我這個 是轉一下,「達」一下聲,數字就會上 或 下一數字,10 11 12

我以為是 裡面也有 類似 輕觸開關一樣

轉動盤 時,會去 壓一下 輕觸開關,就是按一下「加」,或「減」

它就是可以一直右轉一直右轉沒完,它的數字就一直跳加,到頂數字,0~50,到頂後,轉動盤還是可以轉,但數字就50不變

另一種 想像,就是 角度開度,像是可變電阻那樣,轉多少,就是開多少音量

旋轉編碼器,這是什麼樣的邏輯控制音量?

网友:
這類小型的 旋轉編碼器 帶開關 ,淘寶的常見型號 有 EC11 EC12 等,它的功能,不妨搜索該型號,就可以看到很多網頁有解說

至於無段開關,是指這個開關的按下過程與放開過程之中,沒有中間段落感

一般有閂鎖的開關(按一下開,再按一下關)是有段的,前文的無段應該指的就是無閂鎖。旋轉編碼器帶的開關我沒見過有閂鎖的,因為編碼器訊號一般都是需經軟/硬體(如微控制器)處理再使用,如果需要閂鎖,可以由軟硬體處理。

找到兩個解說影片 (各自的旋轉編碼器內部構造看來不太一樣)

旋轉編碼器與編碼器的比較(大陸)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H4y1f7un/

Potentiometer vs Rotary Encod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asR6Z0KQ

网友:
旋轉編碼器故障率很高,多半是內部接點接觸不良,如果能拆開是可能清潔後再上油恢復功能,大半還是建議換掉比較省事。
圖片看起來像中空編碼器 EC25,請拆下來後與掏寶賣家圖片比對確認形式。
還要確認是 10 脈衝 20 定位還是 20 脈衝 20 定位,我看到的有分這兩種規格,這只能上電用示波器在開關上測量,或是兩種規格都買反正這開關大量生產下來並不貴單價只要幾塊錢。
掏寶賣家

网友:
整個泡到酒精裡, 轉呀轉, 吹乾就好了. 應該可以撐兩三年
有超音波洗淨機也可以用來修復

网友:
滑鼠就有這個功能,光學式!!
以前音響遙控器或錄影機的飛梭就是這東西!!

楼主:
轉盤 和 中間按鍵,還是不知道怎麼拆

所以就用了 3M 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 1625

在旁邊一陣亂噴,看看能不能滲進去,然後轉一轉,感覺好像有一點變緊了

拿去上機試看看,有好很多了,體感上音量轉動的變化 大概健康度有85~90吧,本來只有 0~10

感謝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