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700 開機紅燈閃2下求維修方向

楼主(2024-08-06):
家裡電視 突然 開不起來 開得起來時 閃一下SONY 字樣 就紅燈 一長 之後 都紅燈2下 一直紅燈2下
目前 量電源版 待機電壓3.3V 12V 有 其他不會量 求維修方向 謝謝!

主機板

待機測量 電桿 第一顆(1RO)有1V 下面那顆3V
MLCC 這邊 阻值很低 6歐姆 拆下 MLCC 沒短路 有沒有 IC 資料
中間那顆 RP1E100 6腳 查到IC 資料 拆下 測量N MOS 沒短路 XD

网友:
雖然跟您遇到的狀況不太一樣,還是請您參考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35392-1-1.html

网友:
可參考這篇~
SONY KDL-52EX700 紅燈閃兩下 【已完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030-1-1.html

以KDL-40EX700為關鍵字做查詢

楼主:
感覺好像是燈條。我沒插燈跳pin 上電開機。有sony 開機聲 反復。閃6下。    正常插 沒開機聲 閃2 下 有看見左半邊開機 微微被光。一秒。右邊沒有
今天有空來拆面板看看

楼主:
確定。左下燈條。故障。有顆燒掉 黑黑
我先買隻來用看看。老電視了

楼主:
沒想想中的難拆! 只是要很小心 固定面板的樹膠框 有雙面膠
!燈珠第一顆 有黑黑!連測量1-4顆 都壞掉
以網上下單 2隻 來用! 等換好再來回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想想中的難拆! 只是要很小心 固定面板的樹膠框 有雙面膠
!燈珠第一顆 有黑黑!連測量1-4顆 都壞掉
以網上 ...

請教可愛大  方便提供『背光測試儀的型號』給小弟做參考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可愛大  方便提供『背光測試儀的型號』給小弟做參考嗎?

感謝~ ...

我那台買很多年了 很少用!XD 是舊型的GJ2C 你要買新的 可以順便測電流比較好啦!

楼主:
裝上 拆機品 第一根 沒注意 氧化 導電問體!裝上後上電 又燒掉!(聽說 SONY 常有這問體 各位要小心)
第2根 就處理乾淨!!燈條上面 跟接觸面下面各貼一層絕緣的膠帶!!
上電 OK 正常燒機2小時!
好在 我蝦...買2根!!!!有空再把燒掉的2根 組成一根
接點 要注意有沒有氧化 接觸面跟鐵鏽

网友:
引用 楼主:
裝上 拆機品 第一根 沒注意 氧化 導電問體!裝上後上電 又燒掉!(聽說 SONY 常有這問體 各位要小心)
第2根 就 ...

恭喜可愛大完修~SONY的維修案例真多,可參考數據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