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HITACHI RD-200HS 除濕機清潔維修實例

楼主(2024-08-07):
HITACHI RD-200HS 除濕機清潔維修實例

1.型號~HITACHI RD-200HS/電路圖

2.除濕機送來時外表髒汙,沒有看到電源插頭

3.拆開外殼檢查內部構造,到處是汙黃灰塵及難聞的煙塵味

4.風葉輪拆下清洗乾淨(注意固定螺帽是反牙),風扇馬達型號~2NA12996-Y (DC-155V)

5.本體清潔後外觀

6.拆開電源線捲盤(還好只有插頭被剪斷),補上新插頭就好了

7.檢查電源控制板無異常

8.檢查清潔溫/濕度小板(正、反面)

9.檢查清潔觸控板無異常(正、反面)

10.檢查清潔主控/顯示板無異常(正、反面)

11.組裝插電測試開機成功,顯示及各項操作功能皆正常

12.開機測試除濕中(水箱顯示藍燈)

13.除濕滿水自動跳停(水箱顯示紅燈),成功完修

网友A:
上次朋友送來也是捲倫式,我把問題想得太複雜,結果也是插頭處"斷線",因為是我家的貴人,所以二話不說,整台清理得乾乾淨淨,並且,把給他暫用的大同除濕機送給他!!

网友:
插頭使用端子接線

專業愛心維修人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朋友送來也是捲倫式,我把問題想得太複雜,結果也是插頭處"斷線",因為是我家的貴人,所以二話不說,整台清 ...

我想被丟棄的原因~可能是機子太髒了不爽用,或是積塵太厚導致過熱保護跳脫,以為機子壞掉了。

插頭應該是回收廠員工剪的,我常收到電視、除濕機電源線被剪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被丟棄的原因~可能是機子太髒了不爽用,或是積塵太厚導致過熱保護跳脫,以為機子壞掉了。

插頭應該 ...

我家樓下的回收阿姨就會剪~~她看到長的就剪(好像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樓下的回收阿姨就會剪~~她看到長的就剪(好像怪怪的)

好像電線收集後單獨賣價格比較好(銅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電線收集後單獨賣價格比較好(銅線)

難怪我拿伺服器的電線下去,阿姨收超快,其它的就臉超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