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FUJI P115w 印表機 故障燈號有維修可能嗎?

楼主(2024-08-08):
閃燈中

閃燈中

印完後突然就不動了,開機會有簡短兩三聲的馬達聲,就開始閃故障燈

按照範例算了六下

印表機突然罷工,查了手冊,似乎是主馬達故障

請教大家有維修手冊可以看,怎樣拆機器嗎?

想說看看主馬達是否有機會更換就會恢復!

楼主:
不知馬達在哪裡,就手賤先把這裡打開看看

事情並不是傻瓜想的那樣,馬達並不在這裡只有一大堆齒輪,而且一拆開,還彈了一個出來

還好有順利地裝回去,結果上電就順了,哈哈完修

猜想是使用者有卡過紙,排除障礙時硬拉廢紙,造成齒輪沒有卡好,被我歸位後就正常了

楼主:
事情果然沒有傻瓜想的這麼簡單,送回去,列印六張就又一樣的故障

這次慢慢觀察,發現是底下的送紙齒輪有問題,想請問這樣的馬達容易買嗎?
要如何檢測他是否故障,用電表量是有電阻

网友A:
淘寶有,搜 施乐p115w电机

印表機我覺得不好搞,如果突然停止、能聽到馬達聲,或許是有卡住造成打滑報錯

這台我不知道算不算早期的機型,10年前有幾台fuji xerox毛病很多,連同它幫epson代工的印表機也一樣很多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寶有,搜 施乐p115w电机

印表機我覺得不好搞,如果突然停止、能聽到馬達聲,或許是有卡住造成打滑報錯

感謝大大提點,這台算絕對是早期的,早已停產
會想要救,最大原因是友人還有三個碳粉匣沒拆封,印表機壞了就浪費了

目前測試,開機只聽到馬達聲,齒輪組沒太大聲音,就可以正常印
突然有怪聲就會停止,發出之前閃6下的燈號
可能真的是主馬達那裡有問題,但看起來牽涉很廣,馬達後方有一個黑色decoder
若是電路有問題,那我也沒能力處理

由上述的概念,假設是步進馬達錯位,就衍伸出這個解決之道,先關機,將最大的那個齒輪,輕微的前後轉動一下,再開就可以繼續使用,讓他把碳粉匣用完吧

网友:
看到這台讓我想到以前修影印機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