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03LNB 求助 BIOS

楼主(2024-08-08):
板號 UX303LNB REV2.0

狀況:開機電流停在0.9A左右,無畫面
有找到一版BIOS寫入後可開機但是顯卡驚嘆號!

附上原機BIOS與顯卡驚嘆號BIOS
求助工廠BIOS或合成 感謝各位

3.47 MB, 下載次數: 1

原機不開

3.29 MB, 下載次數: 1

顯卡驚嘆號

网友:
原機修改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原機修改的那個還是不開,一樣只有顯卡驚嘆號的那個可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原機修改的那個還是不開,一樣只有顯卡驚嘆號的那個可開

試試這個
主板上是否有貼紙有寫型號的

能開機那個改的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檔名UX303LB-208這個正常可開顯卡也抓得到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