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asus dual-rx580-o8g 點位圖或電路圖

楼主(2024-08-09):
接手客戶換下一片asus dual-rx580-o8g ,上機後不認卡
打值沒短路,測量了如下電壓,只有紅圈中電壓未出,及背面有掉件,求圖看是否能修復

网友A:
可以拍一下後面缺件部分,該電壓VDDCI電壓~0.9

网友B:
VDDCI的供電IC是否為UP1540P?

是的話,搭配datasheet可以參考。

先查供電條件是否滿足?!

求ASUS strix-RX470-O4G-Gaming點位圖 by chiyowang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CI的供電IC是否為UP1540P?

是的話,搭配datasheet可以參考。

是的up1540p ,5腳有12v / 7腳en 1.4V==>這不確定正常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up1540p ,5腳有12v / 7腳en 1.4V==>這不確定正常多少?

可以從EN信號往前級的BJT、MOSFET確認該導通/截止的是否正常工作?!或是懷疑有漏電嫌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一下後面缺件部分,該電壓VDDCI電壓~0.9

圖一少了一顆電阻?

圖二、不知是掉件或原本就沒有的?6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從EN信號往前級的BJT、MOSFET確認該導通/截止的是否正常工作?!

好的,我再查看看,謝謝

楼主:
vddci電壓已經修出來了,目前上機一樣是黑屏情況,不知是否為後面的掉件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ddci電壓已經修出來了,目前上機一樣是黑屏情況,不知是否為後面的掉件造成的

這個可參考,雖然模糊但依稀能確認有無上件

另一張高解析度

再一張

補充內容 (2024-8-10 11:11 AM):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GPU與接口的CLK、DATA相關信號溝通

网友:
背後六腳,看電路圖編號 Q1820 沒寫型號,但猜測可能是 dual 2N7002

又切分 Q1820A、Q1820B,跟 2組 HDMI 有相關,但好像是保護作用?

參考 DVI 接口同樣位置 是用 single 2N7002 (Q4604)

--
電阻是 R1904?10K 5%,跟 DP 輸出有相關

楼主:
太好了,趕緊來看看,有消息晚點回報上來,感謝2位

网友C:
Q1820 是 dual 2N7002 沒錯

但是 CAD 檔的 R1904 是 1%、10樓的電路圖是標 5%,反正應該沒差多少?

電路圖是 C940PI,好像不是100%一樣

.CAD 點位: D009PI2.rar (141.23 KB, 下載次數: 4)

楼主:
修好了~
R1904飛線並補回電阻,Q1820先暫不管它,上機後可以點亮,燒測也沒問題了,測了2組hdmi都可亮機,待找到有dp的螢幕再來接dp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820 是 dual 2N7002 沒錯

但是 CAD 檔的 R1904 是 1%、10樓的電路圖是標 5%,反正應該沒差多少?

點位圖就是香啊~

网友C:
看一樓的圖,HDMI 似乎都鏽蝕了,看來接口附近元件都有腐蝕

所以是 +12V_BUS 到 R1904 之間有斷線?

Q1820 應該就保護用,有問題會接地,所以沒裝是也沒差,就沒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樓的圖,HDMI 似乎都鏽蝕了,看來接口附近元件都有腐蝕

所以是 +12V_BUS 到 R1904 之間有斷線?

表面鏽蝕,接口裡面還行,週邊也有用烙鐵全數補焊一下,r1904一端接+12v_bus已腐蝕,從其它地方飛線過來